新作电摩负控电路工作图,附两轮电动车正控线路图,欢迎大家互相学习切磋。

楼主(2020-08-10):
汽车全电动是趋势,两轮电动车电摩,控制器的功能越来越人性化发展,功能参数的检测是维修的必经工作,控制器品牌繁多功能又多样。你们感兴趣吗

网友:
图画的真漂亮

网友A:
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吧 。。。。
我照着这个图 组装过一个车子

网友:
谢谢分离。有一张图,总比瞎人摸象强多,收藏了。。。。。

网友:
这个图画得是真的强~!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文章就是两个重点:制图和读图 。楼主的图是相当实物拆解的草图,可以理解为 逆向思维的导向 ,小学有电工接线经验的都懂。另一个是楼友的图是标准的文件制图,可放在说明书里作讲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吧 。。。。
我照着这个图 组装过一个车子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B:
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在电动车中增加一组法拉电容,在电动车下坡和刹车时在让电动机变发电机来控制车速的同时回收一部分能量(或者单独增加一个小功率发电机),然后法拉电容在停车后给电瓶补电,或者在爬坡时补充电流输出。车辆车闸可以设计成二段式,握下去第一段时,电动车刹车不工作,但是电动机变成发电机,用发电阻力来控制速度,再往下一握,刹车片工作,刹停车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在电动车中增加一组法拉电容,在电动车下坡和刹车时在让电动机变发电机来控制车速的同 ...

关于下坡 刹车的能量回收,其实早有了,参见电动车控制器功能:电子刹车。
然后法拉电容,这个其实对能量补电没什么帮助,主要是可以减少突然间的大电流对电池的冲击,做一个缓冲。但是铅酸很耐操,不用操心这个问题。而锂电池,正常容量够的,也是可以承受的,增加一套法拉电容会额外充放电造成能量损失,没有必要。
汽车法拉电容主要是因为电压只有12V,启动电流甚至几百A,对此有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吧 。。。。
我照着这个图 组装过一个车子

都一样的,有机会来张雅迪Z3S,蓝牙语音APP版本,防盗器18极,中控18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吧 。。。。
我照着这个图 组装过一个车子

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在电动车中增加一组法拉电容,在电动车下坡和刹车时在让电动机变发电机来控制车速的同 ...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管用。

现在的EABS技术就是断电刹车后,第二个程序启动,利用电机转子磁钢对定子绕组的旋转,绕组产生电流反充电给电池。这个过程由带反充电功能的控制器起着作用。

网友C:
能给讲讲电摩控制器的轮动防盗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吧 。。。。
我照着这个图 组装过一个车子

这个电门锁线进控制器有什么用呢?不进好像也不影响啊。

楼主(2020-09-28):
引用 网友C:
能给讲讲电摩控制器的轮动防盗功能吗?

笼统一点大致因为是无刷电机技术,有霍尔传感器,轮子一动霍尔信号进入控制器再传给防盗器主板,防盗器主板对控制器发出锁电机信号,控制器执行相线瞬反电流输出。但不是驱动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