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套汽车电瓶搭火线(过江龙)

楼主(2020-08-10):
车上一直没有套搭火线  总觉得缺点什么

淘宝看了一下  终于下手了。。。。。。。。。

夹子和线分别到货

铜夹子 不是镀铜的 挺厚 弹簧弹性很大 满意

这次买的是35平方毫米的线

修剪线头

套上铜线鼻  夹紧

液压钳不在身边  直接上锡   T12还是非常给力的

全部焊好 线头套热缩管

装到夹子上

两根分别搞好

好了 后备箱又多了个耗油的玩意儿。。。。。。。。

网友:
迅雷不及掩耳

网友A:
卖红色热缩管唻,卖红色热缩管

网友:
锡锅————你值得拥有!!!

网友B:
线做的不错,有没有一米5以上,感觉再长一点方便一些。
我买的成品线,不是很长 有时候还要挪车才能搭上,毕竟没电的车,位子动不了,只能靠有电的车调整位子

网友:
成本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红色热缩管唻,卖红色热缩管

给来一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做的不错,有没有一米5以上,感觉再长一点方便一些。
我买的成品线,不是很长 有时候还要挪车才能搭上, ...

这个2.5米左右 一般够用了

网友C:
后备箱放着你会发现,基本上是给别人用的。再后来发现需要找别的车辆,再做套应急启动电池。我就是这个流程

楼主:
总共不到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备箱放着你会发现,基本上是给别人用的。再后来发现需要找别的车辆,再做套应急启动电池。我就是这个流程 ...

后备箱常备拖车绳 气泵 铲子 自己用不上能帮上别人也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备箱常备拖车绳 气泵 铲子 自己用不上能帮上别人也是不错的

相同配置,我还额外带个3T的立式液压千斤顶

网友:
质量妥妥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
夹子最好买纯铜的,别买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配置,我还额外带个3T的立式液压千斤顶

千斤顶是必须带的 这个自己也得用

网友:
开了快20年的车了。用到过2次,还都是别人的,自己买的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线不错   夹子略显单薄

网友:
不错,这类小工具还是自己做的放心。

网友:
小车,不是完全没电的情况下,用2.5平方的线搭电都可以启动车。我家以前那个2.8t的皮卡车,放了大半年没动过,拧钥匙启动机没反应了,用2.5的线搭上去,等一会就可以直接打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