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能人汽车启动电源

楼主(2020-08-10):
启动不给力了,还小有身孕,拆开,推出内脏,剪胶带戳破电池,顿时有细微的嗤嗤声和喷云吐雾般的烟气出来,果断拿到门外观看了一会,幸亏是最差那个电池,没有多少能力也没起火就冒几分钟小烟,拆剩余电池就像拆炸弹,焊点太近,面对40c的电池,,,唉,型号好像是x6,剩余3节内阻都是4.8左右

网友A:
看中老大电池内阻测试仪了

网友B:
电芯是并还是串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并还是串阿

并联电压不增加,怎么启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是并还是串阿

4串,如果是并,焊点不会凑一起,就不叫拆炸弹了

网友:
这种东西少碰  赶脚太危险了  经常见到鼓起来壳都撑破的  躺在收废品哥们那一堆移动电源里面

网友:
4.8内阻,报废了。。

网友:
剪脚安全点

楼主:
在X宝逛了一圈,体积差不多大或者比这个略大的30C 35C的电池也就2100-2500mah,是不是虚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X宝逛了一圈,体积差不多大或者比这个略大的30C 35C的电池也就2100-2500mah,是不是虚标了 ...

35C,376788 3.7v 1800mah
  30C,3400容量676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中老大电池内阻测试仪了

耀跃的表  大家都买的。哈哈

网友:
看到4856ac了,4850?4并,应该是直通夹子了吧!而且高电压后,发电机就不励磁了

网友C:
还能当点焊机电源哈哈哈

网友:
应该是航模电池组老化了,更换航模电池成本不如买新的应急启动充电宝。不过升压充电管理和均衡保护板可以利用,买18650电池架焊接好均衡保护板,做一个电脑风扇移动电源。

网友(2021-01-03):
引用 网友C:
还能当点焊机电源哈哈哈

确定可以用?买个点焊笔?

网友:
现在有特价58元,不知道行不行,有点想买个备用。

网友:
安全第一。今天差点失火。应急启动锂电池充电,中午吃饭离开半个小时,回来发现锂电池已着火,房间黑烟滚滚,窗户玻璃炸裂,好在没有引燃其它物品。

网友:
上次我就是拆这个 引脚太近短路了 瞬间起火 卧槽,赶紧扔进电饭锅,浓烟滚滚,电饭锅废了。幸好电压不是很高了,还没有正式爆炸。。。不然就惨了

网友(2021-06-30):
哥们请教一下,第一步在哪里拆啊,哪一头啊?

网友(2021-11-01):
注意安全。小能人这个多大容量啊,淘宝上面动不动六七万的容量,才一百多,真感觉会不会虚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