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的强排燃气热水器,水流感应阀(橡胶皮碗)更换取巧方法

楼主(2020-08-10):
原热水器问题:正常情况下开热水几分钟后报“E06开关阀故障”,关闭后又好了,这样断断续续使用1个月后,再开热水完全没有反应了。
注意:本热水器水流感应阀为老式低端橡胶皮碗感应水压的方式(长时间使用容易穿孔裂缝),新的高端热水器现在是叶轮式霍尔感应把水流转化为电信号方式(不容易坏)

经过查询网上关于燃气热水器易坏维修视频,并开自家天然气面板改,发现开热水时,水流感应阀片没有动作,强制拨开水流感应阀接触压片可以正常点火,同时万用表微动开关无断路,燃气电磁阀有输出电压,推测水流感应阀(橡皮碗)破裂漏水,无法感应压力。
网上类似维修视频1

网上类似维修视频2

此类低端燃气热水器工作方式为: 待机情况下开热水龙头----水流感应阀受到水流压力----压合微动开关,传输水流信号给主板----主板开启强排风机供电,风压微动开关感应到风压差,并给主板传输风机正常启动信号---主板受到风机启动信号---打开燃气进气端3v电磁阀和燃气比例阀,同时给点火针供电点火----火焰针旁的火焰检查探头感应到火焰,点火成功----传输给主板点火成功---主板持续打开燃气3v电磁阀---热水出水感温探头感应温度信号-----传给主板,主板比较设置温度与出水温度----适度调节燃气比例阀,控制开度---最终水龙头流出适宜温度的热水。

故障表示:上面任何一个传感器例如风压感应开关,水流感应开关,火焰感应探头,出水感应温度探头都对应不同的故障类型,每个品牌可能故障代码顺序不一样,但是类型是类似的。

所以维修方案:1.换感应橡皮碗-----2.怎么换,网上的换橡皮碗视频都是,拆掉进水出水管,燃气进气管,排烟管等完全卸下热水器单独维修------3.但是我家热水器安装位置都被排烟机挡住,而且没有合适工具及零配件,自己拆装人工成本太高,而且不好测试,耽误家里用水用气。-----4.知道问题所在了,但是专业事情还是专业人干,电话热水器维修师傅上门,一番谈价,后师傅开干-------5.重点,重点!!!这个师傅并没整体拆热水器,而是在热水器侧面小心翼翼 电钻打了4个孔,神操作这孔就对应固定水流感应皮阀的固定螺丝,中间要卸下一对水流灰色水流调节齿轮,松开固定这整个阀的2个背板螺丝,保证这个阀体能够有一定松动和左右位移空间,后面就是小心拧下固定橡皮阀碗的四个螺丝,然后平口起加尖嘴钳,撬开用螺丝固定水流感应皮阀的法兰件一定开度,把这个橡皮皮筏夹着拉出来,重新换上就 o了,真是巧,半个小时,巧工值这个钱,省时,省力!!!
注意:侧面打孔位置真需要技术,里面有铜管和挡住位置一定要正确,后面上紧螺丝有一点难度,因为毕竟不是正对螺丝和敞开的空间,方式是起子加小钉锤慢慢敲紧,测试半天没漏水才让老师傅走的。

所以特此分享给大家!!!最后费用问题,毕竟还是做了功课,知道问题所在,所以从350谈到120(安装拆装工时费算的,不懂就被坑了),但是师傅取巧的方法不得不服,反正120能搞好不亏,师傅说是这是独家秘笈!!!

网友:
花钱买秘籍,值了

网友A:
打那么多洞,就因为压价太低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那么多洞,就因为压价太低啦……

不压价,他也会这么弄,350半个小时,如果考虑半个小时说不过去,师傅顶多 少50,所以一样的。

网友:
就像以前修机床的那个故事一样,  人家工程师过来在机床壳子上 画个圈圈,收几万块钱,就走人,接下来就是维修工开干了!   可能有些东东,像经验,技术,都是要时间积累滴,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换过,全拆解,修好可以再用几年。
拆解可以学习设计。

网友:
独家秘籍被你公开了,师傅是修理过同型号的,要不就是售后出来干私活的,另外360砍到120佩服你。

网友:
有的热水器,不完全拆开是换不了皮碗的

网友B:
破坏了密封,小心煤气泄露

网友:
lz,我碰到一台插电就显示美的图标的,换了主控还是这样,没有流量传感器的,就皮碗推动微动开关。开水后开关动作,测量接触正常,然而就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偶尔会自动哒哒哒点火,不开水状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坏了密封,小心煤气泄露

壳子本来就不密封吧

网友:
其实不是拆不了, 是油烟太大,下不去手咯。。。

网友:
不是有可以转弯的螺丝刀曲柄吗

网友:
之前万家乐的换过皮碗,整体拆下、在客厅地上拆散、临时去买皮碗……

网友C:
2012年的万家乐,2016年修的,照片还在。
皮膜临时去广州中山六路的配件批发店买的,1元/个,地铁来回6元……

网友:
看到报废年限8年...

网友:
看着是压价成功,实则不划算,一分钱一分货才是真理。价不同,修法不同,只能这样说。

网友(2020-09-19):
360压价到120算你赢了?要是我家的热水器,他给我钻这么多洞,我非得找他赔360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2年的万家乐,2016年修的,照片还在。
皮膜临时去广州中山六路的配件批发店买的,1元/个,地铁来回6元… ...

用不着拆成这样吧?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