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士施乐打印复印一体机怎么修?开机显示PRINT UNABLE 02

楼主(2020-08-10):
朋友的机器 开始时候时好坏,现在终于不能用了 开机就显示 PRINT UNABLE 02 (好像自检比较短,就出现PRINT UNABLE 02)

问题在哪里,现在不知哪里下手,有过相关经验朋友说一下。 开始时候时好时坏,是否排线有问题。

网友:
按图2从简单到复杂慢慢排查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好拆  我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不好拆  我有台

拆了  修好了,扫描排线有问题。这个机器 不同插件拔掉之后 显示不同代码。,扫描排拔掉之后,和插上之后代码是一样的,所以确定扫描描线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  修好了,扫描排线有问题。这个机器 不同插件拔掉之后 显示不同代码。,扫描排拔掉之后,和插上之后 ...

嗯  我昨天在网上搜了下拆机视频 试着拆了一下。前盖,左右侧盖,扫描组件拆的时候没搞懂后来装回去发现松掉2个螺丝就好了。后盖比较紧,因为扫描组件没拆,上盖没取后盖不好拆。稍稍清理下又装回去了。

这个机子的非的原装的碳粉才好用,你有没有找到代用的国产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昨天在网上搜了下拆机视频 试着拆了一下。前盖,左右侧盖,扫描组件拆的时候没搞懂后来装回去发现 ...

不知道 给亲戚家的 修的,结果装回了多一个镙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给亲戚家的 修的,结果装回了多一个镙丝。

这个很正常

楼主:
亲戚 在旁边看着。。。。赖得再拆 再装回去。

网友B:
发个主板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主板图看看!

没拍呀。。。

网友:
在网上找一张图片

网友C(2023-05-18):
我最近收的一个这机子  准备自己用的   也是这问题  我修好了    换个传感器就好了 并不是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收的一个这机子  准备自己用的   也是这问题  我修好了    换个传感器就好了 并不是楼主说的 ...

排线修过新的,过几天又是相同问题。最后换了感应传感器,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