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英特尔SSD520-240GB

楼主(2020-08-10):
收了个英特尔SSD520。上家说不能装系统。今天到手了,试了几种是不能装啊。又分别用几种软件格了几次。这次试装系统正常了。现在就是用着它。

网友:
是什么原因,我有个32G的也很奇怪,装了系统打开AHCI就假死机,硬盘灯几乎永远是亮的,关闭AHCI就正常。

网友:
520很耐操,标志是5000pe,后期维修的最少也是3000PE的,一般人用一二十年,都不会用完的。

网友A:
这寿命,好盘.看样子是品牌机拆出来的.做个系统盘还是很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寿命,好盘.看样子是品牌机拆出来的.做个系统盘还是很稳的!

这个写入好慢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入好慢的感觉

可能刚装系统的原因吧!刚又测了下快多了。

网友:
这种盘哪里有?我也去拣几个

网友:
me2颗粒,好盘

网友B:
传家宝系列啊,当然性能是跟不上时代了,相比nvme动辄3km的读写,

网友:
质量看上去不错,电路板占满内部,现在很多固态硬盘电路板只占一半面积,另一半空的或者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家宝系列啊,当然性能是跟不上时代了,相比nvme动辄3km的读写,

固态我就看4k,连续读写,我不是怎么看重

网友:
这种小容量固态盘质量挺稳的啊

网友:
sandforce的主控+贴满PCB的颗粒,看来有点年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