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这个固态上的颗粒做u盘用什么主控比较好点

楼主(2020-08-11):
一个因特尔的256G固态拆开的,想做个U盘,这两个颗粒支持哪些主控

网友:
PS3111,6081:lol:再就是58xt

网友A:
双贴3280,或者奢侈点上58xt或58H。

网友:
SM3281吧,便宜

网友:
tlc做成U盘体验都好不到哪去,哪怕是用固态主控,弄个as2258板子做成ssd吧,U盘还是mlc舒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3280,或者奢侈点上58xt或58H。

好的,不知道用3281速度怎么样

网友:
用2258 省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