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小风扇调速,问下可以改吗?需要动哪里?

楼主(2020-08-11):
小风扇最高输出7v,记得之前有个无刷小风扇输出是可以达到9v的,问下可以改吗?需要动哪里?

网友:
我觉得这种无刷扇子12v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调速电路怕是没戏。

网友:
无刷的话应该可以直接调节电压控制转速。直接升压12v然后控制电压控制转速就行了

网友:
这种改电压意义不大啊

网友:
我买的第一个红叶F95有独立基准电阻,可以改档位,第二个红叶GT328没法改,改一个基准电阻4档全变,一种变成锂电池电压到电机,另一种超压击穿电容。第三个雪花标横竖把手两用款,4叶片跟F95一样,驱动板跟楼主类似外围元器件少,空载万用表测量10到15伏不到半秒切断输出,接静音风扇不到半秒保护,接电流太大的服务器拆机风扇勉强转动,大概只能接12伏600毫安风扇,换LED灯板接2到4串灯珠组可以发光,1串和5串也是保护,估计是单芯片输出三档固定空占比,最低档空占比最小,中档空占比大些,最高档空占比最大,没有调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