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亲戚送的“好工友”绿光投线仪,说是不能充电,拆开看看

楼主(2020-08-11):
    早几天,亲戚送的“好工友”绿光投线仪,说是不能充电,今天拆开看看

用万用表测了,没电压,把锂电池拆开后,换了一块好的电池芯。

电池可以充电了,但投线仪开机没声音?拆开检查

轻触开关接触不良,已换

插上锂电开机,没声音。测量控制板电压只有1V,有漏电!

拆开激光头,用3V直流电测试激光头有光,激光头正常。
难道是控制板坏了?

换上新的控制板后,开机有声音,绿光也有了,只是触摸没反应了。

楼主:
触摸没反应

触摸没反应。

触摸感应电路板 板号:XY-201708-V2.7C 新亚电子
感应芯片 XY081 引脚功能:
1、输入H        8、电源
2、输入OD     7、地
3、输入V        6、输出V
4、输出H        5、输出OD

不知用什么芯片代换

楼主:
触摸感应电路板 板号:XY-201708-V2.7C 新亚电子

感应芯片 XY081

1、输入H
2、输入OD
3、输入V
4、输出H
5、输出OD
6、输出V
7、地
8、电源

不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改轻触按键吧

网友:
或者试试 搜 三键 触摸芯片 https://wk.baidu.com/view/3c389805daef5ef7bb0d3c67

网友:
这种主板严重缩水了,山寨死了:Strive:

网友:
回头我也买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