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油烟机 按键紊乱求助

楼主(2020-08-11):
家里的山寨boss油烟机是轻触开关的,拿出去清洗一次后说开不开机了,过几天说自己好了,我试了试确实好了,但是后来才发现出了一个毛病:

一受热开关就不管用,要么电源开不开,要么电机开关自己一会开一会关,像是连电了,用电吹风吹开关板(图二)凉风一会就好,换了开关键和电机键的开关问题依旧。
    求助:现在是把所有轻触开关换了还是换开关电路板上的电阻呢。谢谢。或许是排线受潮还是什么,头都大了。
谢谢各位大佬。

这是油烟机上面的主控板

就这个开关板,有必要换上面的电阻吗?

网友:
就是线路板进水了 排线插头用吹风吹一下,所有线路板吹干 和按键板电阻毛关系没有没必要换,弄了后还是没找到问题,那就是单片机坏了,找通用板换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把那个排线插头取了 在试,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问题包括电源部分和单片机控制部分,修不来直接换板 不贵

网友B:
别太费心思,看清楚线路,将快档接通,看看能否运转,正常的话在串个开关就可以了,或者将电源插座改成带开关的也可以。

网友C:
直接继电器拆了,焊两根线接个开关算了,简单粗暴

网友D:
淘宝买新主板完事了

网友E:
一般这种单片机的按钮都是压控式的,也就是一组电阻串联在单片机端口和电源之间,每个电阻之间加一个按钮接地,靠不同的分压值识别为定义的动作。

发热就出问题,可以考虑是否有电阻腐蚀变值,电源供电是否稳定,单片机时候受热后会不稳定。

网友F:
先把开关都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把那个排线插头取了 在试,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问题包括电源部分和单片机控制部 ...

好的,非常感谢指导,晚上回去试试。
开关板有水的话会出现受热(做一会饭)再开,开不了的情况吗。。
开关板算是各密闭空间,应该是没水汽,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太费心思,看清楚线路,将快档接通,看看能否运转,正常的话在串个开关就可以了,或者将电源插座改成带开 ...

做饭前(不受热)所有功能是正常的,做一会饭(受热后)再开,大概率电源都打不开,偶尔打开也是电机按键灯,一会开一会关。 请问大佬开关是单独并联出来,不用原来的电源开关了吗,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继电器拆了,焊两根线接个开关算了,简单粗暴

继电器是图一那两个黑色的吗?大佬,开关接继电器原来的焊盘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新主板完事了

谢谢帮助,弄不好就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单片机的按钮都是压控式的,也就是一组电阻串联在单片机端口和电源之间,每个电阻之间加一个按钮接 ...

那个主板单片机在最上面的盒子里,应该不是那里,是图二的开关板受热后打不开或者紊乱,谢谢指导,按你们说的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开关都换了再说……

行吧,晚上换了再来请教。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把那个排线插头取了 在试,如果还是那样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问题包括电源部分和单片机控制部 ...

排线插头拔下来就和开关板断开连接了,求助怎么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线插头拔下来就和开关板断开连接了,求助怎么试啊?

主板电源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G:
去年我家油烟机也上这情况,过年请工人150元清洗,装上后貌似正常,过几天后跟楼主一样,按键不灵,控制板拆出来清了几次,莫名其妙自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我家油烟机也上这情况,过年请工人150元清洗,装上后貌似正常,过几天后跟楼主一样,按键不灵,控制板 ...

开关控制板(图二)
还是电脑控制板(图一)啊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源部分可能有问题,

把开关换了一遍还是不行,要哭了。
用吹风机吹一会开关板就行,这难道还是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