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型号的力迅UPS(C10KS)和电池组,显示的电池容量为什么不同?

楼主(2020-08-11):
电脑机房和监控机房在今年初的时候分别同时安装了两套UPS,每套都是力迅 C10KS+2组电池(并联),但在UPS显示面板上一个显示100%满格、一个只显示50%(这套的2组电池没有断路,在关市电的情况下,分别关闭一组电池留另一组UPS都输出正常)。
型号

电池容量满格的:

电池容量只有一半

网友:
UPS电池的容量显示一般就是靠电池电压来判定,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电池组里面有部分电池损坏造成电池整体无法充满,可以单独测量下每个电池的电压,然后就可以判断出大概哪个电池有问题。
电池寿命也就是3-5年,如果超出建议整体更换电池组。
当然如果电池都正常,也不排除UPS检测电池的电路故障。

楼主:
哦,忘了说安装时间了,两套UPS都是今年初安装的。

网友:
有电池老化了,电池组的电池多了,出故障的机率就高了。

楼主:
在关闭市电的情况下分别断开一组电池,容量分别显示4格和3格,两组全开的情况下不说满8格,至少应该显示6、7格吧?

网友(2020-09-13):
有一组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