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关于笔记本电脑主板和屏幕热断开与热链接方案求助

楼主(2020-08-11):
论坛里面的大神们,小弟现在要做一套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测试,由于屏幕在装机前要进行全部测试,具体要求如下

1、如下图,屏幕和电脑主板用42P排线链接,需要将电脑主板和屏幕之间增加开关,

2、实际操作:先将主板和屏幕之间断开,把屏幕排线插入FPC座,打开主板和屏幕间的链接,然后开始测试屏幕

3、由于主板每次开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每次测试主板都要断电,所以主板一直处于运行状态,只是将主板和屏幕中间的开关断开

4、主板和屏幕之间的开关 要求瞬间接通和断开,否则会损坏屏幕

目前测试过继电器断开和测试探针断开的方式,结果都不行,具体情况请看下图

现在是在想不出有什么方法,所以就想到找论坛的大神们求助,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有通讯的吗,直接断开接通没反应的吧还是要重启主机

网友:
看起来是不行的,屏幕不支持热插拔,需要时序控制
看下能否转成VGA或者HDMI的扩展试试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断开吸合是有振颤的。。。。。可以设置按电源键关屏,无须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断开吸合是有振颤的。。。。。可以设置按电源键关屏,无须关机 ...

我也是这样想的,有的电脑支持只关屏幕的,

网友:
卖屏幕的商家都有那种专门测度屏幕的工具,不用电脑主板测试,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个是EDP接口的屏幕,EDP接口理论上是支持热拔插的,热拔插检测引脚是HDP脚也就是你图片上的笔记本端接口28脚,可以尝试在28脚EDP_HDP引脚加一个开关试试,看能不能开关屏幕。。。这个是我猜测的,烧了屏幕和主板后果自负

网友:
不是有那种把笔记本的屏幕改成普通显示器的主板吗?那样可以转换成VGA或者HDMI接口,那样肯定方便多了,随便开关屏幕。

网友C:
这3个脚加开关其他脚直通,开关用压下闭合松开就断开的多联开关试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3个脚加开关其他脚直通,开关用压下闭合松开就断开的多联开关试试试试。
...

我先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EDP接口的屏幕,EDP接口理论上是支持热拔插的,热拔插检测引脚是HDP脚也就是你图片上的笔记本端接口2 ...

客户要求  所有端口要全部断开的

网友D:
直接买个hdmi转edp驱动板啊,不就是测试屏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hdmi转edp驱动板啊,不就是测试屏幕么。。。

这个屏幕是定制的  很多驱动板驱动不了

网友:
edp的屏自检的时候显卡先读屏程序配置屏,然后才会显示,如果不关机换屏,程序不对基本无法驱动,同型号的屏应该能驱动。这种批量的屏,还不如用点屏器去测试,方便省事

网友:
专业的测屏工具不够你用〈〉

网友:
那就看检查一块板子需要多久,开机需要多久多弄几台,轮番操作,能节省一点等开机的时间

网友E:
真是神奇,这些信号不用等长差分嘛就这样继电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神奇,这些信号不用等长差分嘛就这样继电器开关

你说的非常对,差分信号,就是需要用等长线,不能用继电器,之前一直跟着客户思路走,没有注意这个是差分信号

网友:
差分通道用HDMI切换芯片切换,其它低速信号用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常对,差分信号,就是需要用等长线,不能用继电器,之前一直跟着客户思路走,没有注意这个是差分 ...

有专门的开关芯片的,可以尝试一下,继电器感觉还是不太靠谱,阻抗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