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魅族蓝牙耳机ep52拆解(全网首拆)

楼主(2020-08-11):
新机故障,发热耗电。售后不保。遂拆,过程如图,简单、不赘述。外套容易拆烂,拆完后基本无法复原

网友:
修复了吗?哪的问题?

网友:
他家的东西还是别玩了

网友A:
在淘宝买了这个耳机的主板加了个立体声插头 用的sony耳机 蓝牙效果非常非常一般 同一个耳机插手机上效果清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买了这个耳机的主板加了个立体声插头 用的sony耳机 蓝牙效果非常非常一般 同一个耳机插手机上效果清 ...

蓝牙不行 带apx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买了这个耳机的主板加了个立体声插头 用的sony耳机 蓝牙效果非常非常一般 同一个耳机插手机上效果清 ...

这种板都是差分输出的,直接加插头当然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都是差分输出的,直接加插头当然效果不好。

你看拆机图,也是板子直接到耳机 怎么差分输出啊?

网友:
这种做工只能说马虎勉强能用系列了

网友:
小厂产品买信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拆机图,也是板子直接到耳机 怎么差分输出啊?

左右声道输出不共地,相当于功放输出一样不能简单并成地

网友:
真正懂货的人一看拆解图就知道这货只能听个响而已,有人说蓝牙耳机不行,实话告诉你高端蓝牙耳机绝对比得上千元有线音质了

网友:
你真是有钱没地方仍了,买烂魅族。马上都快倒闭的厂了

网友C:
这货应该是ODM,并非魅族本厂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应该是ODM,并非魅族本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