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烧坏的汽油泵芯

楼主(2020-08-11):
一个烧坏的汽油泵芯,转子的塑料都融化了

网友:
还没拆完......塑料叶片不是撬断的..没看出融化

网友:
第一次见到了

网友:
我也没有看出融化的转子塑料。

网友A:
据说经常开到红线再加油,容易烧,因为这个泵需要油来散热

网友B:
竟然不是无刷的,一直以为这东西是无刷电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没有看出融化的转子塑料。

你眼神不好!看倒数第二图白色部分就是融化的塑料冒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是无刷的,一直以为这东西是无刷电机的呢

用无刷泵的车不多

网友D:
油表灯经常亮起再加油就容易烧油泵

网友:
转子拉出来啊!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谢谢精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表灯经常亮起再加油就容易烧油泵

你觉得他是泡在油里冷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经常开到红线再加油,容易烧,因为这个泵需要油来散热

听别人说的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他是泡在油里冷却的?

拉不出来了,粘成一个了,油泵确实是泡在汽油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觉得他是泡在油里冷却的?

就是泡在油里冷却的,所以不要经常跑没油了

网友:
还好没着火:0

网友:
謝謝分享 拆的不容易,还没见过油泵马达。  转子不继续拆了吗

丰田的?  锐志的??  不起车报警拆下的?

网友:
用来抽水,会短路吗?

网友:
亮红灯是提示你加油,而不是油太少抽不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泡在油里冷却的,所以不要经常跑没油了

外壳上是磁体,转子是发热核心,油吸入后是流过内部的,车里面所有东西有接触,而且当吸不到油后车会熄火,熄火后一会油泵也会停,所以你想下,冷却主要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