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全协议快充充电器:3D打印外壳

楼主(2020-08-11):
前段时间发了一个SW3518S的PC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264
手里有一块闲置的T12焊台电源,与是准备和SW3518S模块结合起来DIY一个快充充电器,
没有现成的外壳,怎么办?自己画结构图3D打印吧。
先画图

导入到3D打印机软件:

开始打印:

电源+快充模块:

开始组装:

打胶固定快充模块:

电源板安装到位:

接好线装上后盖:

通电,指示灯亮起:

使用自制诱骗器测试:
5V输出正常:

9V输出正常:

12V输出正常:

20V输出正常:

网友:
红色骚气的厉害

网友A:
好东西 我喜欢 能充笔记本吗

网友B:
近小远大的透视关系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

网友:
这么大才2个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小远大的透视关系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

就是CAD这些软件发明的,据说是为了展现边线平行。

网友C:
3D打印方便,唯一不好的就是温度高了就变形了,最好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我喜欢 能充笔记本吗

SW3518S支持的型号笔记本应该就能充电

楼主:
空间有限,只能放一块SW3518模块,

网友D:
请问下如何诱骗出12V 有什么稳定的芯片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如何诱骗出12V 有什么稳定的芯片方案么

可以自己用SOP8封装的单片机写个小程序来实现.

楼主:
那必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方便,唯一不好的就是温度高了就变形了,最好在阴凉通风的环境中使用吧 ...

是的,温度达到四五十度就变软了

网友E:
3d打印建模你们都用什么软件??哪个一学就会的,简单的建模就行的。。。。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打印建模你们都用什么软件??哪个一学就会的,简单的建模就行的。。。。 ...

我用的是SolidWorks,建好模型入到3D打印机软件中转换就可以上打印机打印了。个人感觉SolidWorks挺简单的,当然我用的也都是简单的建模。

楼主:
那是相当的方便我这个的壳体短了1毫米,电源模块伸出来一点后盖盖不上,立马改图十来分钟就能重新打出一个后盖

网友:
楼主裙边怎么设置的?我打这么薄的片会翘边,有热床,裙边打出来和你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