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得DT830-VAR S2020电压电流基准,测试胜利vc86e 及优利德61e电压电流情况

楼主(2020-08-11):
偶然的机会,买了个基准,买来测试下
看硬件似乎不值多少钱,不过几十块钱对于基准来说已经算便宜了

有校准值 这个不懂不做评价 东西放静电袋子里

这个表格 应该值钱的就这个表格了

东西正面果照

op07cp 低温漂运放 这个正品几块钱一个 马宝差价很大,应该是假货特别多吧,整个板这个最值钱了吧

充电tc4056合体升压模块到15v

不接电池空载升压电感会啸叫 所以必须得接电池

78l12 三端稳压 立起来这么高是散热还是其他考虑呢,还是单纯的站得高看得远???

25v2200μf电容

电压切换输出排针

电压4个档位

附送的基准电阻,一般吧,就5环的 中间那个黑的10k可能好点

背面有丝印

电流输出排针,接电池版本需要15v和地 而不是5v端和地

接着 431基准

有cbb 100v 0.1μf等

使用说明书 电路框图

电流档位切换排针 需要2个2针或者1个4针

附送的备用负载mos和排针等

电路板背面

好了测试开始 先找来一块电池

电压档位 室内,空调23℃  如图 这次只是看看,两个表都没做任何调整 怕弄乱了

电阻档位 室内,空调23℃

电流档位 室内,空调23℃

话说排版出来就3个图,可是整合这三个图用了近1个小时:Strive:

电池没开关不得行,找来一个玩具气球灯上的小开关,儿子上次不知道哪里捡的气球上的,其他扔了,我留下了电池仓及开关

万能的热熔胶

差不多了

下面三明治结构,纸板隔离电池再是纸板。

下面再滴几滴当脚座用

完事儿————
总的来说几十块钱的东西,仁者见仁的事儿
这次只是看看数据,表并没有拆壳校准,61e貌似有校准电阻等,没弄;86e没查资料如何校准 怕弄乱了 待有缘的高手指导的话,可以试试  目前算了

网友A:
辛苦了,期待校准过程,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期待校准过程,步骤

步骤很简单 就是电压档位有切换用的排针 插上那一排就是相应的输出电压 电流档位同理 只是电压切换是2个针 电流的是4个针的,一看就明白的

网友B:
多少钱,说下关键字

网友C:
这用料怕是不太准吧?光用高位表标定并不能保证温飘和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说下关键字

65 不带运费 关键字就是我标题 你一搜就搜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料怕是不太准吧?光用高位表标定并不能保证温飘和稳定性。

不知道,现在也不好评价的,可以去那个dt830论坛长期潜水关注下
这种东西没高级仪表没法知道它的本事,卖家也说只能校准4位半及以下
长时间稳定性待观察

网友:
老大又有新东西研究了,恭喜发财

网友D:
恭喜入坑剁手,我还是继续用我的lm399H金封恒温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入坑剁手,我还是继续用我的lm399H金封恒温基准吧

高级货 ,比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级货 ,比不了啊

当年不识货,一批进口的分析天平主板各种精密电阻运放和基准,当废品扔掉的。看到lm399h长相奇葩扣下来一颗玩玩,后来查了才知道是好货,后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年不识货,一批进口的分析天平主板各种精密电阻运放和基准,当废品扔掉的。看到lm399h长相奇葩扣下来一 ...

鑫爷也有打眼的时候啊,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鑫爷也有打眼的时候啊,哈哈

太年轻,混论坛少,那时候还不是蓝色id呢

网友F:
表格放好了,拍好照,丢了废了一半
发帖是明智选择,丢了坛子替你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年轻,混论坛少,那时候还不是蓝色id呢

id的颜色有啥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格放好了,拍好照,丢了废了一半
发帖是明智选择,丢了坛子替你保存了 ...

就是有这个意思了,看来被老哥看穿了

网友:
没想那么多。。基准是拿来给超精密设备用的。

网友:
不错,这个给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id的颜色有啥区别么?

ID颜色的区别可以问问睦版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