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萌新求问开卡用的转接板有什么推荐的嘛

楼主(2020-08-11):
萌新求问开卡用的SATA转USB有推荐的嘛

网友A:
开慧荣:JM20329,ASMxxxx,JMS57x都可以。
开智微:JM20329
开点序:ASMxxxx
开SF:intio1608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慧荣:JM20329,ASMxxxx,JMS57x都可以。
开智微:JM20329
开点序:ASMxxxx

SF是颗粒还是牌子,我有很多盒子是1068但开慧荣什么的都不感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F是颗粒还是牌子,我有很多盒子是1068但开慧荣什么的都不感冒

SF=SandForce

1608开慧荣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SandForce

1608开慧荣也可以。

哦哦,那可能是我主板问题了。这种上电脑驱动反应有点慢很少用买了很多盒子试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可能是我主板问题了。这种上电脑驱动反应有点慢很少用买了很多盒子试验了 ...

不是主板问题,1608L上电脑确实认的慢,比20329,1153E这些个慢5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