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小功率遥控灯头,加大控制功率

楼主(2020-08-11):
这个遥控灯头,LED只能控制18W以内的灯泡,试过用36W的LED灯泡,按遥控开启,灯泡闪烁,开不起来
老灯泡控制可以40W的,这就是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吧

拆开看看

线路板和螺丝焊在一起,这种螺丝可以焊住吗?

焊下来看看吧

不好焊,要一边加热,一边松螺丝

焊下来了,这种普通的螺丝

334J阻容降压

97A8可控硅

97A8可控硅,也可以达到1A了吧

为什么控制LED只能在18W以内呢?

换个大点的可控硅试试

找到一个4A的

管脚不一样,

太大了,原来位置装不下了,加长吧

焊好以后,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试一下,,36W高亮大灯泡,遥控开关,已经正常了

网友A:
这样贴,可控硅发热会不会把胶融了???

网友B:
这是红外遥控的?

网友C:
做工的确严重缩水了,应该不够安全了

网友:
楼主的确是喜欢钻研的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货了,新的遥控灯座可以定时,调节光亮度,小夜灯功能一应俱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贴,可控硅发热会不会把胶融了???

热熔胶打在线上面的,而且没有热量吧 ,你看,本来用那么小的97A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红外遥控的?

是的,但是灵敏度很高,360度无死角,随便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的确严重缩水了,应该不够安全了

没看见其它拆机贴没办法对比啊

网友C:
我自己有啊,对比后觉得偷工减料厉害了

网友:
我装在筒灯里,所以遥控插头用不了,直接买了个可遥控灯泡(可当普通灯泡用),不过直接装,整个会藏在筒灯里,无法遥控,所以买了个灯头延长器。就行了,可惜没有断电记忆功能,每次开都是全亮,晚上终于不用摸黑上床了,就是有频闪,买了65的就可以了,不会突出来太长。卧房做夜灯用,最低亮度3瓦就够了,都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有啊,对比后觉得偷工减料厉害了

拆过吗?有没有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