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杂牌充电器(wsz-0510)

楼主(2020-08-11):
拆一个杂牌充电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用的,看外形是个充电器

放地下摔两下,不费吹灰之力

把板子取出

正面很简洁
看背面了

居然是芯片方案,打磨片差评

整流桥有点问题

---------------------------------The end---------------------------------

网友A:
有芯片,还不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看着还能说得过去,毕竟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这个属于“电子变压器” 吧?
变压器次级的电压不可控的

网友:
这种做工看不下去了,太可怜了

网友:
芯片打磨了也不怕,型号是MD1811

典型的MD1800系列的原边反馈型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电子变压器” 吧?
变压器次级的电压不可控的

至少有控制芯片,零几年在中关村中发和知春电子市场里买的,里面单管式自激RCC方案有点像电子变压器,调节率较差,空载需要有稳压管和假负载电阻,好点的过流保护是PPTC自恢复保险丝,差点的过流烧功率管。

网友:
哎 怎么上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还不是最简单的了。

最简单rcc 空载发乐 短路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