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滚筒洗衣机不适宜用清洗剂、泡腾片、小苏打等清洗

楼主(2020-08-11):
拆了个滚筒洗衣机,发现内筒支撑三脚架是铝合金或者锌合金制作的(不锈钢成本高吧,网上没有找到不锈钢的三脚架)。用清洗剂、泡腾片、小苏打等清洗会快速腐蚀三脚架,造成三脚架损坏!!!这个洗衣机用滚筒洗衣机用清洗剂、泡腾片、小苏打等清洗过几次,造成三脚架穿孔(附图),所以滚筒洗衣机不适宜用清洗剂、泡腾片、小苏打等泡、清洗,切记!!!
这个三脚架也是最脏的地方。滚筒洗衣机只有拆开清洗,里面沟、缝太多,不拆开无法清洗干净!!!
滚筒洗衣机甚至可以看成脏衣机,有待改进,如:减少沟、缝,换不锈钢三脚架等。

网友:
果然是地地道道的脏衣机了:Strive:

网友A:
滚筒没有波轮洗的干净,最大的优点,可能就只有衣服不缠绕

网友:
可以种庄稼了

网友B:
我家的我用除垢剂。一倒进去整个桶全是白烟。当然不能时间太长,就1分钟加水选清洁档。然后就等着什么时候换三脚架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我用除垢剂。一倒进去整个桶全是白烟。当然不能时间太长,就1分钟加水选清洁档。然后就等着什么 ...

盐酸清洗洗衣机效果很好

网友D:
不洗的也一样坏?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盐酸清洗洗衣机效果很好

等着铝合金三脚架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洗的也一样坏?几年了?

7年,清洗过几次,还是名牌

网友:
完蛋,我们家用过好几次了,算了,等坏了再拆了换吧,顺便清洗了

楼主:
以后不会买滚筒洗衣机了,这个当甩干机吧。超声波洗衣机没有大的,只能洗小衣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滚筒没有波轮洗的干净,最大的优点,可能就只有衣服不缠绕

还有不伤衣服、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不伤衣服、省水。

现在谁的衣服是穿到烂的?伤不伤还没等到看出效果早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41.8a9e76b5HjzTga&id=611117826276&ns=1&abbucket=4

还有这种操作,不如扔桶里,踩几脚就好了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个三脚架为啥不用不锈钢的,看过n多这个架子腐蚀断导致的维修案例了。

网友:
没加过清洗剂,都是洗衣机自带的筒自洁程序,加入洗涤剂消毒剂自己转,然后加热蒸汽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