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掉坑儿江波龙封装的LGA52三星颗粒,上3257开卡求助。

楼主(2020-08-11):
收了几块江波龙的老盘(盘是好的),SM2244G主控,4颗LGA52颗粒,江波龙封装的,晶圆是三星32nm MLC,隐约记得这个制程上SM3257速度不错,然后就拆了上3257了。

然后就掉坑儿了。

焊在3257 LGA52焊盘上。

识别正常。

开卡报错。

按商家的指示动了sb8,sb9,但不管怎么动,还是的同样的错误。

板子没有sb4,所以也无法尝试sb4。

同样制程的BGA136的颗粒,上3257就完全正常。

摸不着脾气。
有玩过这个板子的,或者玩过这个颗粒的大佬,欢迎指导!

网友:
上3267吧,盘它

网友A:
以前上过当,通用开卡软件问题。找单独支持3257开卡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上过当,通用开卡软件问题。找单独支持3257开卡的软件。

好的朱哥,我去找3257专用软件试试。

网友B:
16G的,还是江波龙的,搞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的,还是江波龙的,搞他干嘛?

贴几个小容量装机U盘福利坛友美滋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740

网友:
这颗粒看着眼熟。记得当年某船搭载的就算这种SSD,还是Msata口的,4贴Flash (刻字SSD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上过当,通用开卡软件问题。找单独支持3257开卡的软件。

找了SM3257ENBA的专用工具,还是报一样的错误,我感觉我要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SM3257ENBA的专用工具,还是报一样的错误,我感觉我要放弃了

仔细看了下,SM3257EN Q BA不支持32nm闪存。24nm是极限。换前一代ENQAA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SM3257EN Q BA不支持32nm闪存。24nm是极限。换前一代ENQAA就行。

不折腾了,LGA52板子只有这一种,贴回固态板子继续做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