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验电笔问题

楼主(2020-08-11):
各位大佬们,为什么基于单片机的非接触验电笔那么少,只有那么几个,都是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其他单片机不行吗,哪位大佬有带NVC功能万用表的电路图啊?

网友A:
一块运放,或者几只晶体管,或者一块CD4001之类的都可以折腾出来,为何还要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运放,或者几只晶体管,或者一块CD4001之类的都可以折腾出来,为何还要单片机? ...

大佬,我知道74hc14d芯片可以制作,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人用单片机制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知道74hc14d芯片可以制作,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人用单片机制作

用单片机制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制作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可能觉的单片机制作的验电笔功能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觉的单片机制作的验电笔功能多吧

你需要这个验电笔有测量电压电流功能,还能微信支付,还可以当遥控器用???

楼主:
感觉非接触验电笔用习惯了,也挺好用的,我都是随身带两个验电笔,一个世达的接触验电笔,用于接头螺丝类的验电,一个是非接触验电笔,用于没有裸露金属类的电线,前几天干活,用于非接触验电笔太大,插不进用于插笔的兜,只能插上衣口袋,结果掉水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这个验电笔有测量电压电流功能,还能微信支付,还可以当遥控器用??? ...

那些功能就不奢望了,但是灵敏度可以按键调节啊,锂电池供电要有,电池的太大,口袋不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