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弄不明白的电饼铛显示控制电路

楼主(2020-08-11):
       熟人叫看电饼铛故障说是不显示按钮没反应但可加热使用,左侧有机械试三挡开关(关、下加热、上下加热)拆开内部主线路有温度保险和封闭式可关断型温控开关(上、下都有)。而显示与按钮并不控制主回路,这部分就两根连线接220伏、内部有串联开关电源和定时器、安排这么多发光管和按钮认人们觉得很高档吗?
      只拍了两张图、

网友:
还是那种只有一个旋钮的耐用。

网友:
图片太少鸟

网友:
看这电路板上既没可控硅,又没继电器,那么这个电路板起的作用仅是个定时提醒,没有控制的作用。既使它不工作了,也不影响电饼铛的基本功能。

网友:
根据温度和程序提醒不同食物成熟时间??

网友:
厂家不会傻到设计那么多功能当摆设的,控制板一定能够控制加热盘的,如果不能,可能是被人动过了,你的图太少没法判断

网友:
我买的利仁的,里边就是单纯单定时器,没有控制功能,通电延时5分钟才能按键计时,时间长了触摸按键受油影响经常误触发,我就给拆了,人工计时

网友:
只有两根220V电源线连接板子?那证明这板子只是装饰用的!

网友:
看lz的文字感觉lz像外国人,说话磕磕绊绊,照着lz的标点符号读下来有窒息的感觉,一阵头晕不明白lz到底表达了些什么

网友:
这种拆机不够彻底,差评了

网友:
不显示按钮没反应估计是控制部分单片机故障,楼主把PCB反面上个图看看。

网友:
碰到这类先换6x6轻触再说

网友:
电路板背面应该有一个单片机,类似于全自动洗衣机那样的程控芯片

网友:
图片不完整,好歹电路板正反面,和整体接线排一下,什么都没有,九阳好歹也是知名企业,应该不至于生产出这么弱智的东西的,

网友:
这个电路板貌似是个摆设吧,板子上没有任何功率器件,而且也不见输出信号的线路,大概率毫无用处,感觉好坑啊(交智商税的设计)

网友:
这种面板没继电器,可控硅,一堆发光管,仅是好看,显得高,大,上而以。

网友:
看来电饼铛功能都一样,面板只是定个时间,加热不会停,超过温控开关的温度才会停。

网友:
老婆买了一个也是利仁牌,还有语音播报:大饼肉饼,煎饼。。。感觉好高档。其实弱电部分只是能当定时提醒,与强电部分没有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