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算是跟PS2251-09过不去了,简单展示个SP B-21

楼主(2020-08-11):
RT,广电(简称)的B-21, 128GB。由于之前测的MicroCenter从头到尾全系PS2309,想着这个能不能换个口味。看在造型的份上,如果是个主流一点的主控的话(例如SM3267),就不退了。

WTF。。。。

量产工具爆红,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魔改的固件的原因

==========================================
总之:以后不熟的方案不买

网友A:
为啥到手就要量产呢 看过官方用的那个版本量产的吗?你有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到手就要量产呢 看过官方用的那个版本量产的吗?你有固件吗

不不不,上量产工具不代表执行量产操作啊。 我只是拿它来读准确一些的信息,比如说芯片制程以及CE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不,上量产工具不代表执行量产操作啊。 我只是拿它来读准确一些的信息,比如说芯片制程以及CE数。:lo ...

要看量产信息GetInfo.exe看的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