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展示一个翻了一半的车

楼主(2020-08-11):
由于之前连着到手了6个2309方案的盘(够凑一个四带二了),可谓大小封装收齐了。于是决定痛定思痛,退掉这些买自己熟悉的方案。

于是就有了这个帖子。 某二手平台上有人挂出了两个重度使用(想歪的自觉拷走)的S75,带邮费折合120。 看照片是美光时期的货。心想,再怎么重度使用,正片的话应该没这么快挂吧,你按1000PE算,128GB理论上也够写128TB。下单了。

到货后,算是翻车翻了一半。看下图

(图一图二对应128GB【黑】,图三图四对应256GB【白】)

=================================================================

由于此盘可谓出奇好拆,所以跳过ChipGenius直接开拆 (卧槽,居然拆除了大S)

(2CE的F, 量产工具默认给出了大S的料号,FN开头)但是4个坏块多少能有点安慰吧,不清楚SMI读坏块读得准不准
灵异事件:资源管理器认出容量119GB,量产工具读出64GB,2CE。是工具不准还是炸CE了? 128和256用的是同型号的F,256GB显示8CE,128GB只读出2CE.

同样的套路, 下面开拆256GB(2倍的卧槽,大S就算了,主控也换了,Micron,你不爱SMI了吗) 【写保护哥:我爱IS903:lol:】

3倍的卧槽来了,居 然 有 新 增 坏 块

========================================
结语:本来就经历了上任主人的蹂躏,再加上大S片,注定不会拿来保存重要数据。

大家来评评看,我这次是否翻车

========================================

THE   END

楼主:
这水印真会挑地方

目前手上的S75

64GB   [JB龙]           SM3281                   单贴PF630 [AR级]
128GB [M光]            SM3267                   单贴PFH02 [AL级]
256GB [M光]            SM3260                   双贴NW743
256GB [M光]            IS903                      双贴PFH02 [AL级]

网友:
不懂,帮顶,没折腾过U盘

网友:
什么情况?雷克沙用903主控?
顺便你这个壳不错,不要可以考虑出我

网友A:
S75也够杂了。见过了3260、3281,这货又有903.这外壳S70、73、75都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5也够杂了。见过了3260、3281,这货又有903.这外壳S70、73、75都一样滴

256GB用3260或者是903应该大概率是冲着双通道来的。3281的话应该是JB龙时代的方案吧

楼主:
128GB的容量识别有点迷,量产工具(见1楼图)和ChipGenius识别的是2CE,64GB;但是系统资源管理器和URW报128GB

(文件校验通过,写速在60/80/5-15之间波动)

下面放一下256GB的性能测试 (省事起见,文件长度2GB, 测试1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6GB用3260或者是903应该大概率是冲着双通道来的。3281的话应该是JB龙时代的方案吧 ...

3260那个双通道还不如单通道3267ae跑得快,也就是8ce亮点,还会掉速

楼主(2020-09-10):
引用 网友B:
3260那个双通道还不如单通道3267ae跑得快,也就是8ce亮点,还会掉速

大概是那时候除了903,也没太多选择吧

网友:
听说美光英特尔有了新增就快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