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大家帮忙给写一个stm32的频闪灯程序吧

楼主(2020-08-11):
请大家帮忙给写一个stm32的频闪灯程序吧,就是控制灯快速的闪烁2下之后过个30秒在闪烁2次频闪的效果,如果不用单片机用电路也可以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1块钱的8脚stm8s003,程序百度一下5分钟也能搞定了

网友: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点灯程序了。单片机如果不干别的事,直接软件延时,用cube配置好管脚,几行代码就行了。如果单片机还要干别的事,开一个定时器,定时到30秒闪灯就好。更高级的用RTOS。

网友A:
上STM32就浪费了,8脚的STC15F104就够了。不用单片机的话就用两个NE555,不过电路太复杂了,还要调参数。8脚的STC不香么。

#include <AT89X51.h>

sbit LED = P3^
3;        //LED低电平点亮

//延时约1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b;

for (a=0; a<t; a++)

for (b=0; b<123; b++)
            ;
}

void main(void)
{
    LED =
1;

while(1)
    {
        Delay(
30000);   //延时30S

        LED =
0;        //亮0.3S
        Delay(300);

        LED =
1;        //灭0.3S
        Delay(300);

        LED =
0;        //亮0.3S
        Delay(300);

        LED =
1;        //灭0.3S
        Delay(30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STM32就浪费了,8脚的STC15F104就够了。不用单片机的话就用两个NE555,不过电路太复杂了,还要调参数。8 ...

用6脚的OTP单片机,成本2-3毛,不更爽?

顺便说一下,楼上没有指明STC15F104的工作频率。

网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led_Pin);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8;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这是编译好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脚的OTP单片机,成本2-3毛,不更爽?

顺便说一下,楼上没有指明STC15F104的工作频率。 ...

烧录器不要钱么
因为我没具体测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脚的OTP单片机,成本2-3毛,不更爽?

顺便说一下,楼上没有指明STC15F104的工作频率。 ...

我不会单片机,我的电路也是两个555做的

网友:
一定要STM32吗?单片机仅仅只是闪灯?还干别的活不?

网友:
如果时间不是严格的话,一片CD4060就够了。成本0.1元

网友:
7毛包邮的STC8G1K08  SOP8 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