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8v5a的锂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8-11):
小白一个啥都不懂,刚得到个48V5a的三元充电器。发现有问题的,后面再说,先拆开来看一下内部是不是还值得拿去给人修

楼主:
拿到手后发现插头不一样十分尴尬,另外一边是卡农头的,充电口跟出电都是一根线跳通的。我买了转换头插进去,接通220V电源显示绿灯满电,怀疑转换头里面相线调转了。
于是用电线直接跳通。还没插上220V,绿灯就已经亮起来,插上电源后红灯绿灯全亮。
因为小白,不晓得怎么回事。这个充电器还值得拿去维修店整一下吗

网友A:
这做工很不错了。有万用表吗?有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同时确定一下输出正负极跟你电瓶车接口是否一致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很不错了。有万用表吗?有的话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同时确定一下输出正负极跟你电瓶车接口 ...

尴尬的是没有,逛了几次论坛就买了套工具,扳手螺丝刀什么的。没有通220都情况下,用电线连通的时候亮绿灯是不是少了个阻挡回流元件哈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适合折腾折腾。

网友B:
做工不错的,不过你好像太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的,不过你好像太小白了

的确,逛了几次论坛,收获一堆不明觉厉的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的,不过你好像太小白了

指点我一下哈,莫让我给维修店的人骗了

网友:
掳个万用表,不贵

网友:
十多元的万用表都不买个,还拆机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的,不过你好像太小白了

太白+1

网友C:
论坛不是有9.9的伊莱克万用表吗?不撸一个?

网友D:
楼主雅迪车吧,电池可能是星恒的,这充电器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雅迪车吧,电池可能是星恒的,这充电器电流太大了

旧车了,在论坛上买了特斯拉的20ah电池换上去,打算先用5a充个2小时再用2a充电器慢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不是有9.9的伊莱克万用表吗?不撸一个?

没留意到啊,这就去撸

网友:
做工,还行吧。看得过去。

网友:
做工不错 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