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罗技MX700鼠标换左右键

楼主(2020-08-11):
鼠标左键不灵了有时候按了没反应,只有拆开换掉连右键也一起换了先看看外观

拆掉两颗螺丝就可以拆开了

这是待会要换上去的灰点欧姆龙

这是换下来的白点微动

换好后的样子

网友:
灰点手感是不是更脆一些?

网友A:
先用万能润滑剂修复触点电导,实在不行再换。或者网购十几个备用微动。

网友:
这种做工还过得去了,应该好几十元吧

网友:
哈哈哈哈好老,全部掉漆包浆了都,,不过没怎么摔啊磨损啥的,还好,

网友B:
你这鼠标用了多久了呀,都磨白了

网友C:
心爱的罗技g600中间滚轮橡胶天气太热变形了,买不到。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鼠标用了多久了呀,都磨白了

是有点磨损后用自喷漆喷过觉得不均匀然后又全部过给磨掉了路出本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鼠标用了多久了呀,都磨白了

这是手工打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爱的罗技g600中间滚轮橡胶天气太热变形了,买不到。无解。

换个其他的滚轮带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能润滑剂修复触点电导,实在不行再换。或者网购十几个备用微动。

手里有之前买的微动所以就换了,

网友D:
好东西,换了再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换了再战三年。

可以用很久,反正有充电电池

网友:
灰点可以,就是费力些,左键用久了手指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