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源分享白菜艾默生服务器675W电源转接板带可调和数码电压表

楼主(2020-08-14):
大家都在改这个服务器电源,可调也好,输出端口也好,不亦乐乎。
感谢qrut专家给我们分享精彩的教程和案例。
我也不例外,没忍住跟风剁手了,也改好了,然后吃灰。
看到有坛友@wutk分享金手指插座,1.7¥包邮,
之前尝试寻找这种母座,关键词不对,没找到。
正确的关键词是野口总线插座S-34,这里34代表2*17引脚。

大树底下好乘凉-轻松学着Qrut大师改艾默生服务器电源为可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979

电源改好之后是高温胶带保护金手指部分然后吃灰,想着做一个转接板方便一些。

先上@qrut大师的成品,第一步金属外壳开孔就把我难倒了

引用坛友@9866950的作品,给了我一些启发,但是不是我想要的,
电源已经很长了,再拖这个尾巴。。。。

下面这个@吾见刚正好看一点,同样不是我需要的。

看到坛友@wutk做了这个,觉得很有意思,焊洞洞板我是不高兴的,必须打板子呀
同样需要解决长尾巴的问题,而且板子都打算做了,何不多加点功能呢,开干

先上原理图,库文件里没有S-34总线插座,用36pin代替,
歪打正着,给我预留了参考电压连接点,将Vref连到2号脚,1号脚接地,
正好是改可调R10电阻的引出嘛,索性将Ra和Rb以及电位器也引出来,
这样小板就集成了转接输出和可调功能,最后加上数码管电压表头,完美。

这是板子完工图,为了解决长尾巴问题,设计将板子树立安装,
也是因为歪脚的总线插座比直脚的贵太多,也算是再次歪打正着吧。
不卖关子,板子成品先亮相吧,
板子背面正对视线,
可调电位器和上下限设定电阻在板子左侧,
数码管电压表头在板子中间,镂空安装,节省空间,
板子右侧两排带螺丝的输出端子,这样的好处是方便就近布线。
此外将总线数据部分3-18号引脚通过贴片电阻占位,预留输出焊盘,
一来是方便后期研究,二来是增加焊盘连接强度。板子尺寸25mm*50mm,正好可以拼版(2*4)*5片

板子加工非常迅速,上午画完图下单,付款,第二天就发货了。
顺丰陆运2天能到吧,收到货焊接试试。

多嘴说一句,板子电流很大,一盎司铺铜可能不够,但是两盎司太贵了。
凑合着打两排过孔加强GND吧,
VCC选择就近铺铜,这样避免了长距离拉线。
理论上整片板子都应该加过孔阵列,我比较懒,另外怕立创审核不通过,算了。
我一般自己用10A-20A电流够用了。

收到货,板子开始分割焊接,

板子1.6mm厚,本来不准备拼版的,想着还是拼吧,
之前帖子里有几位坛友要板子,如果不拼板的话不够分,论坛福利免费送

割开板子,打磨一下毛刺

焊接开关电位器和数码管电压表头,
表头的开孔需要打磨一下,因为立创的铣刀比较粗,四个角还是圆弧状。
用锉刀把四个角挫成直角,数码管本身有贴膜,塞进去的时候有点困难,
但是正好固定住数码管了,平面找齐比较好看,

上电实验表头电路没有问题,再进行下一步

这是拼版的RX8025时钟芯片代替晶振,之前画的沉板结构,这次一起拼版打了

快递正好把总线接口也送来了,同一天

引脚间距本身没问题,2.54mm,
但是pcb行距比总线座子近,需要调整一下引脚,
靠上那一排向里弯曲一点点,不影响焊接,
也算是为缩小板子的高度作出了1.27mm的贡献

这就是焊完的效果

再次拆开电源外壳r10的上端,vref连到转接小板的左下角孔
相当于整个电源改可调只需要焊一根线出来,插上转接板就能工作了。
是不是So easy!

再次安装螺丝,装旋钮帽子

装好外壳的样子,不影响通风,不影响旋钮,集成数码管电压表头和可调开关电位器,
带螺帽的输出端子不在手边,下次焊上吧

旋钮开机正常

调压正常

好了,多余的板子挂咸鱼免费赠送了,邮费7-9¥不等,不建议这个操作。
下面有免费pcb开源文件自己修改打板就行,才五块钱包邮,比咸鱼合适

总线插座1.7¥,带开关可调电位器0.6¥,输出座子0.12¥*2,都是包含邮费的。
贴片电阻两粒拆机。打板子五块钱,总计花费7.54¥,

直接放出Gerber文件下载只会断送大家diy的乐趣,个人定制才是王道。
所以还是授人与渔,开源地址:点进去直接在线编辑源文件,想加什么加什么,
想打多少孔就打多少孔,加数显电压电流表都行,反正基板有了,任意定制,也可以在背面开窗搪锡加强大电流路径,加铜条也行。

不想折腾的可以从开源项目在线输出Gerber文件打板v1.1文件,虽然不是最终版本,但也有完整功能够用了。
最后一个小小要求,觉得有用的麻烦点个赞再走哈哈~

网友A:
设计的不错,还带电压表显示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不错,还带电压表显示好评。

谢谢大师捧场,见笑了,很简单的小玩意,强迫症专用哈哈

网友B:
虽然用不着,但是那根飞线出来个人觉得不可接受,如果是我,我会在电源接口处找一个触点专门引出那根飞线,这样方便直接拔掉电路板

网友C:
论 白菜电源 是怎样变成 牛肉电源 的

网友D:
牛逼呀  我感觉买2个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用不着,但是那根飞线出来个人觉得不可接受,如果是我,我会在电源接口处找一个触点专门引出那根飞线, ...

很遗憾貌似板子上触点没能找到这个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 白菜电源 是怎样变成 牛肉电源 的

也还好,23的电源,配平均成本3块钱的板子,也不牛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呀  我感觉买2个压压惊

不卖,只送,更欢迎去开源项目里自己修改文件定制打板子,成本更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卖,只送,更欢迎去开源项目里自己修改文件定制打板子,成本更低

哈哈 我意思是买电源 不是买你这个

网友E: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点了赞再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遗憾貌似板子上触点没能找到这个接线

我是指把你外接板上的那些可以内置的电阻直接焊在电源内部,然后把原有的触点割断内部连接,这样就空出一个触点,再把那根飞线焊到空出的触点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把你外接板上的那些可以内置的电阻直接焊在电源内部,然后把原有的触点割断内部连接,这样就空出一 ...

也是个办法,反正主体基板是开源的,欢迎坛友们自己任意修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点了赞再走

谢谢捧场,开心就好哈哈,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电源,帮顶

谢谢捧场,哈哈,瞎折腾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遗憾貌似板子上触点没能找到这个接线

看金手指上有没有多余的引脚借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金手指上有没有多余的引脚借用一个

是个办法哈哈,还真没跑过金手指定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我意思是买电源 不是买你这个

买买买,折腾起来,电源不贵的

网友:
买了俩电源,还没改呢,懒癌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