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变频冰箱BCD-216BC压缩机不启动,是启动器问题吗?

楼主(2020-08-11):
断电清理完冰箱冷藏室的冰,再通电发现压缩机不转了。网上查了一下有说是启动器ptc问题。可是压缩机附近就左下角有这个盒子,看着和网上图片不太一样啊。盒子里面还有一根毛细铜管通过,我也不敢使劲拆开,求助论坛上的大侠,这海尔的冰箱PTC是不是就这样?现在情况是加电后有继电器通断几次的声音,和以前差不多,但这次压缩机没有像以前那样启动了。

网友:
变频冰箱哪有PTC启动器,你那是继电器或者电磁铁切换管路的。还是从变频电路修起吧。

网友:
变频冰箱哪里来的PTC启动器??PTC启动器只针对普通冰箱。变频的它有专用的变频板和控制电路。如果你想修,建议你还是先学学。

网友:
图一是电磁阀,变温室和冷藏温度调节用的,不是它的事。压缩机不启动你把背面(中间位置有盖板)主板所有传感器插拔一次(拔插头再操作)!!!!!!!!。

网友A:
估计是清理的时候把温度探头搞坏了,导致电脑板检测不到温度,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清理的时候把温度探头搞坏了,导致电脑板检测不到温度,无法开机。 ...

温度探头都是内嵌式,有盖子,不会接触到。

网友B:
电吹风吹一下温控旋钮,来回转一转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吹一下温控旋钮,来回转一转就好了

变频的哪来旋钮?风冷的都没旋钮了,都是轻触按键或者触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的哪来旋钮?风冷的都没旋钮了,都是轻触按键或者触摸了

俺out了,俺家的冰箱还是若干年前买的海信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