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样打造功耗最低的电量显示?

楼主(2020-08-11):
如题,想做一个锂电电量显示  采用2-4个LED都行,要求只有2个:就是功耗低    常亮
LED可以采用最省电的LED,亮度不要求,能勉强看到亮度都行
如果是电阻串联LED到电池上,电阻大点,1000mah的电池一年都用不完,如果是做电量显示,大家有好的方案吗?
运放还是三极管?怎样做到最省电?电路图?
欢迎赐教

网友A:
为啥需要常亮呢?需要的时候按一下按钮显示个10秒8秒的不行吗?又或者间歇点亮,就是亮几秒,歇几秒。。。
一个led 点亮需要10ma的电流,4个就40MA,功耗怎么可能小。。。。。

网友B:
是不是用液晶屏更省电一些,比led

网友C:
這不科學吧,二樓的說的有道理。要不你用太陽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液晶屏更省电一些,比led

對對對,用墨水屏!

BTW,你的牙天天都那麼乾淨,
沒辦法擦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需要常亮呢?需要的时候按一下按钮显示个10秒8秒的不行吗?又或者间歇点亮,就是亮几秒,歇几秒。。。
...

只做指示,一个LED给1mA够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需要常亮呢?需要的时候按一下按钮显示个10秒8秒的不行吗?又或者间歇点亮,就是亮几秒,歇几秒。。。
...

一些省电的LED功耗没有这么高的     我之前改装键盘  104个LED实测17ma  这还包含了一个8050三极管的功耗,其实还可以增大电阻进一步降低功耗,估计一个0.1ma都能点亮    另外亮几秒熄几秒也可以啊   这个电路怎么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不科學吧,二樓的說的有道理。要不你用太陽能?

每个LED有3毫安电流都够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些省电的LED功耗没有这么高的     我之前改装键盘  104个LED实测17ma  这还包含了一个8050三极管的功耗 ...

上什么led这么省电??轴灯??有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LED有3毫安电流都够亮了。

就怕細水長流啊,樓主說要24小時長期亮著的。
單燈顯示還好些,可能1MA都夠了,每隔10秒測一次亮3秒什麼的,會更省電。
如果是數碼管的話就多很多了。

网友F:
你要求多低的功耗?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求多低的功耗?具体数值?

尽量就行了   实际是这样的   之前我燃气灶改了18650供电,燃气灶比较费电,用普通1号电池能用1个月左右,我用18650串二极管降压能用2-3个月,目前是大电阻串了一个LED显示电池状态,但LED亮度明显下降时电池不到3V了,所有能有个2级到4级电量显示最好,家里老年人能方便看到后更换。最好是常亮或间歇性亮,不用按开关,或者这样也可,当电池电流达到一定值比如达到10ma输出时亮都可以,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什么led这么省电??轴灯??有多亮??

就是机械键盘用的LED,比如达尔优或凯酷,绿色的LED特别省电   亮度透过键帽后看清字体完全没有问题,相当于机械键盘几级亮度的最低一档吧,稍微暗一点,机械键盘改装优联我改了几十把了,电流是在电池端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照这个:基于LM3914的12V电池电量指示电路图

用比较器  运放  不知本身功耗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就行了   实际是这样的   之前我燃气灶改了18650供电,燃气灶比较费电,用普通1号电池能用1个月左右 ...

电打火电压下降明显时放电频率明显降低(就是那个啪啪啪的声音),因为升压电容充电时间变长了,根据这个特性就可以判断锂电容量,感觉没必要再加个额外的电量显示,就算是加也可以在气门旋钮上做文章,打火时指示电量就行了,也没必要一直指示或者间歇指示。如果4灯指示用高亮led,总功耗可以做到1-2ma左右,单颗led电流0.5ma亮度就可以察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尽量就行了   实际是这样的   之前我燃气灶改了18650供电,燃气灶比较费电,用普通1号电池能用1个月左右 ...

为啥我家的燃气灶干电池用了8年了还能打火,差不多5-6年的时候听别人说我才知道灶下面有电池,一直到现在8年了都没有换过,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机械键盘用的LED,比如达尔优或凯酷,绿色的LED特别省电   亮度透过键帽后看清字体完全没有问题,相 ...

我买的白灯 写的是20ma 还没装,打的板估计明天到,如果是单颗20ma 压力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我家的燃气灶干电池用了8年了还能打火,差不多5-6年的时候听别人说我才知道灶下面有电池,一直到现在 ...

你一定买到假的了…………哈哈哈

以前有种机械式打火的不用电池的,类似打火机一样的扭一下打一下火,不像电池那样一直打火

网友:
你说1000ma常亮还用一年,好像不太可能吧,就算整体0.5ma,也就2000个小时,不到3个月.
要说最简单制作,用单片机,单片机自身耗电大约5ma左右,随便分几档,为了省电的话,每次亮指定档位的灯,就是同一时刻只亮一个灯,也可以亮几个灯,相对耗电大一点点.5秒亮一秒,亮0.5秒都够了.其余时间进入掉电休眠,我猜整体平均耗电应该在2ma以内,熄灭时间加长还能更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