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群英云考勤机

楼主(2020-08-11):
简单来讲,就是为拆而拆,别的不懂。

正面

反面

四个螺丝打下,排线拿开,内部

另一面

部分细节,指纹模块,

2个led小灯和喇叭

键盘和液晶屏就不拆了,没咋头,屏测试数据点位标的挺好

模块化设计,整挺好,金手指直插拿下,主控muc,网关,内存什么,型号赖的查

反面

电源接口电路板

RS232驱动芯片,数据锁存器,运放之类的

at89单片机,鬼子产的电池

另一面空空如也,板都不洗下,不少松香痕迹

各接口,不知是否是比较老的缘故,usb口是用以前MP3的那种口,不懂叫什么名称。

有贴纸的那个芯片,制了,看看,π芯片??挺会取名的。。

谢谢观看

网友:
第一次看到指纹考勤机内部结构了

网友:
应该是光学指纹识别淘汰下来的,因为有翻模指纹配件。估计不少升级成面部识别,高级的有瞳孔识别。

网友(2021-03-11):
光学打卡机一根腊烛一瓶704就能翻出几十个膜,成本3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