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大家给个最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

楼主(2020-08-11):
求大家给个最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

网友A:
一点参数都没有。工作电压电流?用什么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参数都没有。工作电压电流?用什么触发???

想用在手电上。电流2A内。工作电压10伏内。用什么触发?手按!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就行

2节1.5伏电池手电。锂电池保护板能改?
工作电压10伏内的话,如何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用在手电上。电流2A内。工作电压10伏内。用什么触发?手按!

谢谢您的指点! ...

一个单向可控硅,两个带常闭常开的微动开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单向可控硅,两个带常闭常开的微动开关,解决。

常闭常开?微动开关不是说不带自锁吗?

网友:
会单片机的话不但简单,还能长按短按不同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闭常开?微动开关不是说不带自锁吗?

这个应该算简单了,一个MOS,一个电阻,控制端有电压就导通,没电压就关闭,已经在显示器换自制LED背光灯中试过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2节1.5伏电池手电。锂电池保护板能改?
工作电压10伏内的话,如何改?

拆除DW01芯片,加自锁开关

这个图是我改单节锂电池电子开关用的,图中3.3K电阻视电池电压不同有所调整,要求两电阻串联后中间点的电压不要高于8205芯片G极的最高电压

网友(2021-01-19):
有一个图般的

网友:
你是不是想用小电流的开关来控制大电流(类似继电器)?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推荐一个给你(包括开关共两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