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哥们 这两款示波表 示选带宽+可变输出方波 fft呢,还是存储深度呢

楼主(2020-08-11):
最近想玩玩示波器,当然也是玩玩的程度,老哥们给参考下,这两款示波器
其实方案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些指标上有区别
左边的价格388 带宽110m     存储深度240k   无输出校准方波
左边的价格398 带宽120m     存储深度128k   精密方波输出,FFT,支持波形图导出到电脑
各位如何选择呢?

网上找的内部图

网友A:
这么便宜,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二手的?

示波表,能用就行的级别吧

网友B:
大写的B和小写的b不一样,这是那种玩具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写的B和小写的b不一样,这是那种玩具级的吧.

价格摆那里,算玩具级别的吧。问了卖家,确实有1倍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摆那里,算玩具级别的吧。问了卖家,确实有1倍的区别

是8倍的区别啊

网友A:
楼主你问人艰,他有个示波表好像

楼主:
多半卖家标注有问题,照理说同一个系列不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人艰,他有个示波表好像

他在你楼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储存一个波形的最大字节数。这个数越大,说明能存储的更长的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写的B和小写的b不一样,这是那种玩具级的吧.

左边的说明书正规多了,右边的错误百出,估计也做不出什么好产品。右边的:储存深度128Kbit,电池容量3000mA。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110M的示波器卖400,恐怕也只能简单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说明书正规多了,右边的错误百出,估计也做不出什么好产品。右边的:储存深度128Kbit,电池容量3000 ...

意思明白,但东西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说明书正规多了,右边的错误百出,估计也做不出什么好产品。右边的:储存深度128Kbit,电池容量3000 ...

补充了个图 看着还行的样子

网友D:
最近各种买买买啊,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各种买买买啊,有钱

都是些小玩意儿些
大的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过。。。。。

这个级别的有必要太在意存储深度么?话说差一倍的话

楼主:
这个右侧的还自称是开发者,这个系列波波的开发者。

网友:
单次触发的功能好使吗?还是只能看个周期性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