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89元的纽曼蓝牙小音箱换锂电池

楼主(2020-08-11):
前几日,纽曼小蓝牙音箱开机没反应了,以为没电了,于是充电,充电了几小时灯还是红的,开机还是不能用。才工作2年多就坏了,记得当初花了俺89块大洋,音质还是不错的。于是拆开,看是哪里坏了?拆机很简单:

1.拆开底部一圈缓冲垫,就可看到4个螺丝。

2.打开后盖可看到电路板,用万用表测量锂电池电压0.5V,估计是电池坏了。

3.固定电路板上有一个螺丝,拆开后发现锂电池鼓包,果然电池坏了。电池保护板都没有,唉!
拆下来量一个尺寸,果断在某宝上8.8包邮一块厚5mm,30X40mm,600mah的小锂电。
看一下结构图吧。
换上小锂电,打开开关,蓝灯闪起,正常。连接手机蓝牙,小音箱又欢快开始唱歌了!

网友:
杰里的主控,不过看不清型号。

网友A:
89块用杰理,看品质最多值15块包邮~

网友:
这种小东西音质一般般了,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块用杰理,看品质最多值15块包邮~

淘宝上有9.9包邮的小音箱,你可以搞个来拆拆看

网友:
看壳子14.9包邮,看板子9.9包邮,看电池9.9包邮好评后返现3元。

89应该买4个才对;纽曼还真有溢价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9.9包邮的小音箱,你可以搞个来拆拆看

这个和9块9的区别真不大~

楼主:
纽曼的价格是要高些,起码还是个品牌嘛

网友:
山寨的newmine, 后面标记的英文也是错的

网友(2021-06-01):
这个是山寨的纽曼  做工很差

网友:
纽曼的newmine和newsmy都是对的。

网友:
凑活听得了

网友:
以前有一段时间都是推这种叫德国巨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