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1 和 NAT4 是什么模式?

楼主(2020-08-11):
看了很多资料  也不是很明白 ,这2个区别再哪里 ,

有大神可以通俗讲一下吗?

nat4 :对称nat(网络地址转换),nat类型安全性最高的方式
nat1:完全锥形nat(网络地址转换),nat类型中安全性比较低的方式,一般用于特殊需求场合

这是我查到的资料

我现在是爱快带了50台机器,nat1 可以提高速度吗

网友:
关闭爱快和所需设备的防火墙,爱快DMZ中开放所需设备的IP,该设备就能得到NAT1。
NAT1最流畅但是安全性最低,几乎等于把该设备完全暴露在网络上。NAT的区别自己百度。

网友的比喻很生动:
NAT1就相当于武汉封城前不管有病没病的都能随意进出车站,没有管控速度就快。NAT2就相当于在车站加个体温检测,必须先量你体温,通过体温检测才让你进车站。NAT3相当于在量体温的基础上,人家还要确定你不是华南海鲜市场周围的人才让你进站。NAT4相当于武汉封城封路,只有武汉主动对外求助的物资或支援人员才让进武汉,并安排指定路线,开辟一个绿色通道,虽然都是物资和支援人员,但不同地方来的安排的也是不同绿色通道。NAT1是最危险的,但是P2P连通性最好。NAT4是最安全的,但P2P连通性最差,所有人无法主动连接你。

网友:
nat1转发速度相对快些,可能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