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索尼刻录光驱 CRX320AE 拆机

楼主(2020-08-11):
搜索一下站内没发现有这型号的光驱,前些时候心血来潮想刻录些光碟,于是从闲鱼淘来。
到手拆开就发到之家了,拍得详细一点,方便以后查看时看得清楚点。

这个应该是导热胶吧

还有防尘密封圈

网友:
MT系列芯片都是很早的产品象征了

网友:
很老很老的光驱了,带音频解码可当CD机用。

网友:
估計是建興代工的。不是SONY自產
MEDIATEK靠這個芯片賺了很多錢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COMBO吧,当时也是高大上,一机多能。挂sony logo 的就是比别人贵。

网友:
家里还有一台带播放键的sony 8X电脑光驱,还能播放CD:lol:

网友B:
DVD-ROM时代 ,很难遇到非联发科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COMBO吧,当时也是高大上,一机多能。挂sony logo 的就是比别人贵。 ...

COMBO康宝,可以读取DVD,只能刻录CD,记得当年三星的比较有名

网友:
我的康宝DVD刻录  都不知道压到那个箱底了 康宝有2个带播放键的 玩过一段时间CD  自己刻的  还有一个华硕的光雕刻录  这东西太多了 起码十几个吧

网友:
这个也太老了吧,不能刻DVD的,还是个IDE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VD-ROM时代 ,很难遇到非联发科的芯片。

先锋的,DVD121还是120就是松下芯片,MTK遇到纠错性比较差

网友:
这是贴牌的 恒生上的建兴ROM都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D-ROM时代 ,很难遇到非联发科的芯片。

你是10后吧 就算10后也会大量买到瑞萨的垃圾光驱阿 哪来的MTK 我们那会买的DVD不是理光就是松下 要不是现在有人拆都不知道有MTK的DVD

网友(2021-05-04):
当初也买过一台差不多的,还真不便宜,但质量挺好的,基本上没刻坏过盘

网友(2021-06-26):
引用 网友C:
先锋的,DVD121还是120就是松下芯片,MTK遇到纠错性比较差

用过121SA 吸盘版的,还有一个LG的也不是MTK芯片,家里还有另外一个IDE口先锋刻录机

网友:
并口的,拆机看一般啊

网友:
我04年装的老奔4就用的这个刻录机

网友:
这种带耳机插孔和电位器的光驱可玩性比较高

网友:
发哥威武,大法也用发哥,据说苹果也要用发哥的产品

网友:
dvd读,CDRW,这是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