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车用的,叫啥

楼主(2020-08-11):
先当是车机来着,打开后不是,外貌,和车机差不多。这是标牌和型号,疲劳驾驶,车牌号等。这是个热打印机,内装记录纸,一接线图,转向灯,大灯,车速等等线接入,厂家,上海产的,一堆芯片,都不是常用的。
有知道的,能科普下吗?

网友A:
汽车黑匣子

网友B:
车载终端设备

网友C:
出租车、大巴上好像都有这个

网友:
汽车里面最神秘的大脑了

网友:
防疲劳驾驶控制器吧,还有北斗版的,超过时限会报警并检举到相关部门抓驾驶员。

网友:
一般来说,叫他汽车行驶记录仪
大巴和规范点的半挂车都有这个

网友:
名字起得不错

网友:
行车记录仪!大巴、校车、重型车、中巴、所有要监管的车辆都有这个

网友:
像是一个GPS记录仪,防止大货车和客车开太快,自动挡公交好像限制时速50公里,长途客车好像限制时速10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黑匣子

黑匣子?也就是记录行车状况,一卷记录纸,还有个插卡口,一个九针数据口,有啥办法让热打印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终端设备

是这么回事,似懂非懂,谢谢大师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租车、大巴上好像都有这个

这个好像就是长途大巴上的,豫,河南,咱内蒙古。

网友:
有两片stc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原来是个黑匣子,我还以为是车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就是长途大巴上的,豫,河南,咱内蒙古。

广西的长途大巴上也有类似的设备

网友:
这是客车或者旅游车用的黑匣子

网友:
物流公司老板的考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西的长途大巴上也有类似的设备

看着是大车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匣子?也就是记录行车状况,一卷记录纸,还有个插卡口,一个九针数据口,有啥办法让热打印动起来? ...

长按确定就可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