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39的角磨机有没有搞头,值不值得买

楼主(2020-08-11):
做点木工,修点儿小东西啥的

网友:
70块的锂电池无刷角磨机不好吗?

网友A:
以前29包邮买过虾牌,不太好用

网友:
确认电机铜线还是可以玩玩的 要求不能太高吧。比如:模具精度不够,电线不够长,碳刷不耐用,反正实际运用时会各种不爽。

网友:
买了保证你后悔

网友:
49买的大焊一直吃灰中,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B:
我刚买了 富格29元的角磨机,试了一下能用,网上有拆机视频,是纯铜的线圈,转子细点,就是功率可能不足。买过60多块钱的锂电池的,考虑到不经常使用,只是偶尔用用,怕电池放坏了,又让我退了。

网友:
买个东城也不贵吧

网友C:
确定是全部是纯铜线就可以买,也许卖家刷单也不一定。

一般这个价格是铝线,用起来奇热无力。

网友D:
博世才100多不香?

网友:
东城100多的不香么?

网友:
做木工的话用角磨机很危险吧?这个怎么没人说?活不多试试万用宝吧,虽然我没试过。楼下的大神继续推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了 富格29元的角磨机,试了一下能用,网上有拆机视频,是纯铜的线圈,转子细点,就是功率可能不足。 ...

锂电池的一是怕放久了电池要坏,二是用着用着没电了不尽兴,3是功率应该没插电的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全部是纯铜线就可以买,也许卖家刷单也不一定。

一般这个价格是铝线,用起来奇热无力。

描述里说是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才100多不香?

芝浦到底是不是德国的哦,德国货也可以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买过29的虾牌噪音感人

网友:
如果是讲究耐用以此为生计建议买好点的 。如果就是玩玩可以买 。但是木工不建议用角磨 。转速太高 没有一定的使用经验 发生危险的几率会很高。还是那句话  没有垃圾工具 ,只有不会用的人。

网友:
买了又多了一个吃灰的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买贵点,质量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29包邮买过虾牌,不太好用

哈哈哈  我也买了。噪音超级大。    就用了一次  在老家给父母切了一块地砖。然后就收起来了。前两天入了两个大焊。一个声音超级好。一个超级差。超级差的换货了。换回来的也没有另一个好。但是可以接受。本来一套就够用。不过锂电的  还是得两块电池。于是买两套。60块一套。电池算35,剩余主机和其他配件算25,也算值了。电池单颗容量大概在1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