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ad18的零件库

楼主(2020-08-11):
求一个pcb的库,编码器ec11。ad18的库。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网友A:
自带的库里没有的,要自己画看下我的库

是不是这个

网友:
要学会自己画封装。
如果你也像我那么懒得画,那就试试 立创EDA 。
在立创商城找到对应元件,复制编号到 立创EDA里面就能直接用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 立创EDA打开封装后 导出成AD的库。

楼主:
应该是这个,我看看,主要自己没怎么接触过,所以不太懂,感谢各位帮忙和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库里没有的,要自己画看下我的库

兄台能把AD库打个包放云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