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激光头线圈做电波表对时信号发射线圈

楼主(2020-08-11):
手里有西铁城空中之鹰电波表,多年钱购买的,由于版本问题不支持国内对时电波,几年前住的地方高楼比较少晚上还能在窗台位置收到日本波,最近几年高楼多了,夜晚就算是能收到到波也基本失败。去年无意中发现有个APP可以模拟发射对时信号,原理就是通过喇叭发射电磁信号给手表,但是这个软件只能支持日本波的频率,使用的时候需要先把手机的时区调整为东京,否则,不然手表时间会慢一个小时。

这个APP最开始我也直接用手机外放喇叭对着手表,但是发现信号不是很好,想着能否外接一个喇叭或者线圈。今天刚好翻到一个坏的DVD激光头,看物镜上面的聚焦线圈有了想法:拆下接个3.5MM插头—一个外接电波发射线圈就做好了。再用热缩管包一下,折个90°角方便正对着表盘。

最后测试一下效果,线圈距离表盘玻璃1CM以内,手表指示的信号强度都可以达到H(高),非常不错。

JJY Simulator 模拟电波发射APP

由于手表要用日本波,需要将手机时区调整为东京

APP 界面

做好的发现线圈跟3.5头

实际测试

手表指示信号为H(强)

最后说一下,其实这个只是折腾,或者说时为满足喜欢玩电波表的强迫症,日常生活我们也根本用不了那么精确的时间,又或者是为了偶尔检查一下手表的收波功能吧

网友A:
电波表这种在当年是黑科技高科技高大上的东西,现在基本被淘汰了。
随便弄个能联网的时间都比这货准的多。

网友:
关键是软件牛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波表这种在当年是黑科技高科技高大上的东西,现在基本被淘汰了。
随便弄个能联网的时间都比这货准的多。 ...

不喜欢玩表的人都这样认为,但其实电波表现在的销量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卡表。这个就跟音频CD一样,虽说现在网络发达,但是喜欢CD的人还是有不少

网友:
没有电波信号?用手机给电波表发送授时电波: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94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喜欢玩表的人都这样认为,但其实电波表现在的销量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卡表。这个就跟音频CD一样,虽说现 ...

喜欢的人确实有,但是市场越来越小也是事实。
手表其实早就失去了最初的作用(看时间,手机比手表准的多),现在大多成了一种装饰品,特别是富人的装饰品。

网友B:
我有只西铁城,也是电波对时,在成都从来没时间偏差,是不是晚上偷偷带我对时过了?走了好几年都很准,从来没调过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只西铁城,也是电波对时,在成都从来没时间偏差,是不是晚上偷偷带我对时过了?走了好几年都很准,从来 ...

每天凌晨0点~3点期间,手表会自动接收校时电波。

网友:
clock wave 正版的app是这个 ,可以试下

网友:
家里表多了,就需要同步,否则几个表针各走各的,太闹心。

电波表在楼群中间不太好使,我全给换成蓝牙机芯,手机一周对一次,瞬间完成,比电波表方便。

看着所有表齐步走,还都能跟电视对秒,心情确实好多了。

网友:
有电脑软件和android app,可以使用喇叭产生“对时波”,要喇叭要求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天凌晨0点~3点期间,手表会自动接收校时电波。

我买的北美版的,刚开始根本不自动对时,我第一次调对了,时间再也没调过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