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神,来帮看下,这个美*风扇哪里问题。。已修好

楼主(2020-08-11):
说是使用中有烧焦味,然后不转了。是有几年的美*机械落地风扇。

拆开,电机主轴转动灵活,通电开大小档拨扇叶,没用。不像电容问题。

电机外观、线路跟一般风扇一样,颜色有别不提,四根线通往电机,没找到保险。

量电阻,小中档到电容线电阻,大档到电容线电阻大约=小中档电阻之和,一切正常。

通电量电压,按大中小三档任意一档开关,三根线到零线的电压均相同,为230V。

外行啊,不知哪里坏了,各位大能告诉我,先谢谢!

实物不在旁边,反正就跟一般风扇一样,无图应该没有影响吧?

补:检查是电机内部的130度温度保险烧坏,里面的漆包线很纤细,功率55W,现直接接通,一切正常了,当然没有了保险,这种小保险也不好找。谢谢各位大神的热情帮助!!!电容也换过,无效。

感觉美的风扇跟一般风扇的区别,是内部除了接线板,便没有接线、裸点,测量什么的都要剪线。安全做得好些而已。其他都相同,塑料件也普通。为什么他敢保十年,除铜线外我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温度保险在电机里面,拆开壳才能看到,接在公共端上。如果公共端与其它电机引出线不通,问题应该出在温度保险上面。

楼主:
公共端是零线?还是通机壳、通主轴?不知哪个是公共端

网友A:
如果是美的风扇的话,别为了证明自己能力去拆,电机保修十年,拿去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美的风扇的话,别为了证明自己能力去拆,电机保修十年,拿去售后。 ...

发票早不知去了哪里,是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共端是零线?还是通机壳、通主轴?不知哪个是公共端

图中标红线的那个是公共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票早不知去了哪里,是美的

找找机器上的生产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机器上的生产日期

他家风扇里没有任何裸露,为了测量,线已经剪了。日期应该没过期的,不过剪线了没法保修,还有另一部同牌的,先记住,谢谢!
是不是凭标签的日期即可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标红线的那个是公共端

这图有用,美的确实零线也是蓝色,谢谢!
我正是测这个蓝线(按图是连接接线端子),到三档的线,只要开任何一档,三档线均为230V。意思是保险丝没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图有用,美的确实零线也是蓝色,谢谢!
我正是测这个蓝线(按图是连接接线端子),到三档的线,只要开 ...

应该测电阻,如果公共端与电机的其它引线都不通,那应该就是温度烧了。

网友:
应仔细观察电机主绕组,是否有漆包线变色或烧焦痕迹啥。估计电机“捐躯”了。

网友C:
电容的可能性大,这个交流电机用的不是启动电容,是运行电容!

网友:
换电容,不转就是电机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测电阻,如果公共端与电机的其它引线都不通,那应该就是温度烧了。 ...

OK,下午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可能性大,这个交流电机用的不是启动电容,是运行电容!

嗯,也试试

楼主:
检查是电机内部的130度温度保险烧坏,里面的漆包线很纤细,功率55W,现直接接通,一切正常了,当然没有了保险,这种小保险也不好找。至于什么原因会造成那么高温,还不知道,先用着先吧反正再坏换个电机也不贵。谢谢各位大神的热情帮助!!!电容也换过,无效。

感觉美的风扇跟一般风扇的区别,是内部除了接线板,便没有接线、裸点,测量什么的都要剪线。安全做得好些而已。其他都相同,塑料件也普通。为什么他敢保十年,除铜线外我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2774  我之前也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