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OZIO奥舒尔车载逆变电源炸保险,请教修理!

楼主(2020-08-11):
淘了个逆变电源,可惜有问题,就是一接上12V电源就炸保险,拆开看电路板及元件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请教修理方法。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了,感激不尽了

网友:
散热片旁边的管子测一下,坏了没有

网友A:
散热下面的两个管子短路了,测一下2-3脚之间阻值,

网友B:
散热片下面的开关管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下面的两个管子短路了,测一下2-3脚之间阻值,

谢谢指教!我量了一下2个管子2-3脚电阻都是50多欧,但其中一个管子的1-2脚也是50多欧,而另一个管子是几百欧。请问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管子型号看不清,有哪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下面的开关管检查看看。

请问你知道这个开关管的型号没?

楼主:
散热旁边4个管子的型号是P9B40

散热旁边4个管子的型号是P9B40

散热片旁边的4个管子的型号是:P9B40H2

网友:
如果是新手,元件需要拆下来测,不然可能得到不准的测量结果。

楼主:
散热片下的管子型号找到了,是场效应管P1810ATX 100V66A   问题来了:它的代用管子有哪些?

网友:
万能的淘宝解决,肯定能买到同型号的MOS管

楼主:
是的,在本地市场没找到,只有上万能深水宝,找到一家深圳的店,不错,收到后换上就OK了。维修完成。

今天整合好后发现没有修理成功。短路现象是没有了,显示屏电压值也对,USB、点烟口输出都出,可是220V口没有输出。显示屏电压值出现有节奏显示,电路也是通一下断一下,不是正常长通状态。请问这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