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20-08-11):
六并两串好还是二串六并好,我指的是先后顺序,输出我直接接的这个模块!支持6到32付!

网友:
没玩过太阳能板并联,帮顶

网友:
并联的话最好每个板子加一个二极管防反流,不然电压低的会成为负载耗电,先后顺序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很好奇这个太阳能板的玩法了

网友A:
这个模块快充我是三串两并带不动,我上太阳能模块上12.6v锂电池还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快充我是三串两并带不动,我上太阳能模块上12.6v锂电池还能玩玩

我的一块就可以用,有300多毫安电流!怎么会带不动呢?

网友:
那个模块上快充电压马上降下来了,一直蓝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又上电,手机也跟着叫,看着就慌,怕手机出问题,

网友:
带不动的,上快充是18w的,压降很厉害,板子不是全新的,参差不齐

网友:
如果不是同一厂同一规格的板电流相差很大,单板有的输出600MA,有的只有200MA,再好在猛太阳时测量标注分类,

网友:
少串多并好

网友:
光伏板电压高了效率高,要不内阻太大

网友:
这板子我也15块包邮了10片,俩并俩串短路电流只有0.8a,放在阳台上接水泵养水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