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VooDoo LAB电源2PLUS版,二手的,发这个是为了和我的另一贴同款电源对比

楼主(2020-08-11):
前次买了一个基本全新的VooDoo LAB电源,型号IOS5,发出来大家都觉得是假的,我心里也犯怵,这次遇到一个二手的2PLUS,价格680,加上那个5路电源也确实不够用,逐下手买了,该电源外观有少许磕碰和生锈,内部变压器有处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绝缘漆脱落已经生锈了,清理后本来上绝缘漆的,可惜以前剩下的全干了,没办法上了点汉高的三防漆,两电源的做工和用料完全一模一样,可见这电源应该就是这种做工,不过使用效果比国产小电源好些,美产的,最近两国关系恶化,所以把产地遮了,电位器是台湾的ALPHA。LM317都是德州仪器的
上个贴的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53
各位看官请仔细对比两个电源的相同之处

网友A:
这玩意怎么680这么贵,里面就一变压器也没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680这么贵,里面就一变压器也没啥呀

对于音频设备来说电源是非常关键的,电源不好其他的都白搭,电源好像讲求个电路的设计和布局,特别是接地点的选择,具体我也搞不太懂,反正就是你上国产电源,即使堆料很高端,但是噪音还是不行,非得上点进口的,

网友B(2020-10-10):
楼主,我一直好奇他的电源变压器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C:
从电路板标记到做工到电容等等完全不像美国货的样子,更像打着美国品牌的假洋鬼子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一直好奇他的电源变压器是怎么固定的?

输出线焊接在电路板上固定的,他是多路独立输出,所以有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板标记到做工到电容等等完全不像美国货的样子,更像打着美国品牌的假洋鬼子的做工 ...

这个就搞不懂了,有些东西可能简单比复杂好吧,毕竟这些东西是要经常开关的,举几个例子,白光的936和801内部都比较简单,801的单片机供电都是依靠串联电阻分压,还有最近买了个L.R.Bagge的M80和他的前级DI上得到点感受,他的创始人在优酷上有句话说尽可能的减少电路使用,以保证声音最接近原音,你可以看看他的DI,内部很简单,但是效果好,我有帖子,如果这个电源上了些单片机、各种滤波环节、品牌大电容、品牌电阻,兴许反而不会有好的效果,效果器对电源要求还是高的,特别是模拟单块,反正布线和接地点的选择是关键,我也是尝试过了才敢这样说的,那些个堆料的国产手工电源是用不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线焊接在电路板上固定的,他是多路独立输出,所以有很多线

谢谢,知道了。但是用输出线焊接在电路板上面来固定这么重的变压器,如果不来回搬动运输折腾还好,不然总感觉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知道了。但是用输出线焊接在电路板上面来固定这么重的变压器,如果不来回搬动运输折腾还好,不然总 ...

下面有一个座子的,除非重摔了,不然应该也不太可能摔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