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终究还是入手了牧田DTD171,外加自己diy电池,希望大佬们不要见笑

楼主(2020-08-11):
大概俩月前入手的得伟DeWalt DCF801 12v平台的无刷冲击批(已挂咸鱼)
用了一段时间,本来已经很香了
不过心心念念的批王牧田DTD171,因为手里有牧田18V平台的481,所以纠结了一下,还是入手了一台171
从上电开始的那个声音就令我不能自已。毕竟机头双轴承,加短小尺寸(竟然比得伟的801还要短)
牧田171四档冲击+三模式;得伟801三档冲击,不过得伟801的最低档位转速明显要比牧田171转速低,上一些小的螺丝的时候优势明显
171这个小小的机身,配3.0这种10电芯的电池总觉得有点大,于是又从万能的某宝淘了一套1815 18v1.5ah的电池盒套料,5节松下的电池,自己做了一个5电芯的电池,看起来舒服多了

171机身

171机身

DCF801三档转速调节

DCF801三档转速调节

DTD171四档转速调节+多模式

DTD171四档转速调节+多模式

481+171

481+171

DCF801对比DTD171机身大小

DCF801对比DTD171机身大小

diy电池

diy电池

diy电池

diy电池

网友A:
我的十来块牧田电池全是自己组的!

网友:
电池套料那家入的!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十来块牧田电池全是自己组的!

老哥稳啊,购买电池的店铺能发一下吗

网友B:
电池完全可以自己组,淘宝大把的套件,有点焊机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完全可以自己组,淘宝大把的套件,有点焊机就得了

套料我知道哪买,电焊机我有小型的,点焊0.1~0.2的镍片很轻松,只不过我不知道哪的电池靠谱,因为那个水太深了

网友C:
为何不去咸鱼拍原装电池换电芯使用,山寨的套料塑料件确实差太多了,我组装过两个7.2 一个插入式10.8一个两并平插式12 一个两并18,发现套料塑料件五金件实在是太差了,最后很低价拍了4个日本原装1.5的18伏非常新的电池,都是只换电芯使用,其中一个改平衡充了,发现没有任何必要,其他的就不改了直接用B6直冲多次测试发现实在是太牛了没有任何电芯电压不平衡的,改的米沃奇就不行了,时间久了电池就不平衡了,但是牧田确实牛什么时候拆开量电压都是惊奇的一致,牧田的电池熟料件五金件比同级别的得伟米沃奇要好上不少,特别是熟料件的硬度耐磨度其他品牌的比不了,山寨套料都是废塑料压成的螺丝上一两次就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去咸鱼拍原装电池换电芯使用,山寨的套料塑料件确实差太多了,我组装过两个7.2 一个插入式10.8一个两 ...

电池在哪个店铺买,我考虑过这种方式,也买过一个,外壳料质量非常棒,有电池的话我准备把手里其他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在哪个店铺买,我考虑过这种方式,也买过一个,外壳料质量非常棒,有电池的话我准备把手里其他的都换 ...

多关注咸鱼拍卖急用是等不着的,只能守株待兔,

网友D:
我手头上的得伟和博世锂电工具电池全放废了,也备好点焊机了,现在正在找电池

网友:
牧田的电批是真正干活的工具,18v的171低转速能做到这么低已经很好了,比很多手钻都低,不过冲击批对批头的要求还是比较高,171的做工我觉得很好了,毕竟再漂亮的工具一到工地还是吃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套料我知道哪买,电焊机我有小型的,点焊0.1~0.2的镍片很轻松,只不过我不知道哪的电池靠谱,因为那个水 ...

电动工具电池包都是使用的动力型电池,大多数为18650型,电池芯首选SONY,其次松下,再者三星或LG。

其次,要考虑电池包与工具功率匹配的问题,例如你组装的这款薄型电池包,使用五节松下NCR18650B,单节容量约3200mah,2C倍率;虽然171功率不高,但电池放电倍率在那儿,所以效果并不好。

动力电池,自己组装建议使用拆机电池,推荐水货宝的“康康的杂货小铺”和“菜青虫数码外设店”两家店铺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工具电池包都是使用的动力型电池,大多数为18650型,电池芯首选SONY,其次松下,再者三星或LG。

其 ...

首先感谢认真解答
我在某宝若涵家。入了批全新索尼c6把目前手里已经做过的薄款厚款18v电池的松下拆机都换掉了
关于放电倍率这个概念不是很懂,后续我会重点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上的得伟和博世锂电工具电池全放废了,也备好点焊机了,现在正在找电池
...

我是最近在某宝若涵家入了一批索尼的c6全新电池,价格算可以接受,也有拆机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去咸鱼拍原装电池换电芯使用,山寨的套料塑料件确实差太多了,我组装过两个7.2 一个插入式10.8一个两 ...

牧田薄款的原装电池有电量显示吗?

网友(2020-11-19):
动手能力真牛!

网友(2021-05-28):
电池自己组,想问下充电怎么充,冲穿越机电池的充电器能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池完全可以自己组,淘宝大把的套件,有点焊机就得了

充电器怎么组装,穿越机电池充电器带平衡的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怎么组装,穿越机电池充电器带平衡的能改吗

因该可以,不过。充电肯定需要另外配了。还得留好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