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指点一下:路由器如何能查询到手机的浏览历史记录?

楼主(2020-08-11):
家里有一个小米路由器3G(R3G),我想看得到手机的浏览历史(浏览器的上网链接以及用哪个APP看了什么内容),安装哪个插件能做到呢?

如果小米路由器无法做到,软路由能做到吗?

网友A:
我的网件刷梅林后网络监控家里有网页浏览历史

网友B:
如果是用手机浏览HTTPS的网站,由于使用了SSL/TLS加密,即使你能抓到对应的包,内容也是加密的

如果浏览器使用了普通的DNS,而不是安全的DNS over HTTPS,DNSSEC,那么你可以知道访问的网站域名和对应的ip

唯一能知道浏览内容的是浏览器访问了HTTP网站,因为其内容是明文传输的。但是现在大多数浏览器都会在访问不安全,未加密的网站前警告,甚至直接拒绝访问

网友C:
为了不让你在偷窥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决定不告诉你

网友:
这要能上网行为管理的企业路由器才有记录,或者某些第三方的系统,没用过,应该也能.

网友:
最多也就能知道”哪台设备访问了哪个域名”,内容是别想了,现在都是htt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不让你在偷窥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决定不告诉你

这条I don't know的理由灰常充分。。。

网友D:
这是要监控家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不让你在偷窥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决定不告诉你

家有小子,天天抱着手机,死不认账,你品,你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监控家里人

家有小子,天天抱着手机,死不认账,你品,你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手机浏览HTTPS的网站,由于使用了SSL/TLS加密,即使你能抓到对应的包,内容也是加密的

如果浏览器 ...

能看到使用的是哪个AP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网件刷梅林后网络监控家里有网页浏览历史

小米路由器能刷梅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