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日产早期雅马哈合唱单块CH-100,松下BBD芯片电容JRC4559运放电路板都是棕色的

楼主(2020-08-11):
应该是八几年的日产单块,电路板都是棕色的,单双声道,开始以为是塑料外壳,实际是金属的,换电池的卡口设计比BOSS的好,按一下就跳开踏板。松下标志的BBD芯片,型号是MN3208和MN3102,运放是JRC的NJM4559S双运放三片,双开关IC是LC4066B,电容有松下的和红宝石的,就是有四个电阻排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答。上图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来的?第一次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来的?第一次遇上了

合唱单块,声音也还可以,反正也听不大出来差别

网友B:
那时候的日系用料就是足,做工看着舒服。横七竖八,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的日系用料就是足,做工看着舒服。横七竖八,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

那时候能买这些的也都是有钱人,到现在都还死贵死贵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几个电阻排,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时候能买这些的也都是有钱人,到现在都还死贵死贵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几个电阻排,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

你问我?我什么都不懂,我只会拆着玩,屁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我?我什么都不懂,我只会拆着玩,屁都不懂。

太谦虚了,我也是买买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谦虚了,我也是买买买

确实是事实,你看我的帖子,只有拆机,没有修机,因为我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时候能买这些的也都是有钱人,到现在都还死贵死贵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几个电阻排,有什么特殊作用吗 ...

电阻排是在当年贴片电路没成熟是时代,节约电路板面积的做法呀,还有二极管排,在街机电脑板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事实,你看我的帖子,只有拆机,没有修机,因为我不会修。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前学的是强点,弱电只是只是附带了一些,所以我也只能处理简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排是在当年贴片电路没成熟是时代,节约电路板面积的做法呀,还有二极管排,在街机电脑板上很常见 ...

意思是他的上端不是全部短接在一起的,是分别短接的,如果是全部短接在一起一个电阻即可搞定

网友:
做工真的好

网友D:
这东西我也有一个,好像叫什么百灵绿色的,到我手时是有包装未拆封的,拆开看不懂也玩不了。

楼主:
老松下的标志比较少见,开始我还以为是三菱标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我也有一个,好像叫什么百灵绿色的,到我手时是有包装未拆封的,拆开看不懂也玩不了。 ...

多少钱买的,我上家说买时比较贵,我400不包邮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他的上端不是全部短接在一起的,是分别短接的,如果是全部短接在一起一个电阻即可搞定 ...

上端短接在一起是共地或者共VCC

网友E:
MN3102和MN3208是混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买的,我上家说买时比较贵,我400不包邮买的

不是买的,在一家物流仓库捡的,通电灯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MN3102和MN3208是混响用的吧

混响是模拟场景的,就像在卫生间唱歌自己会感觉比较好听,因为声音会从不同方向和距离返回到耳朵,一般在电路上是把声音分成多路然后不同的延迟得到混响效果,这两种芯片最早好像是飞利浦发明的,后来卖给了日本,就是经典的合唱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