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绿田的洗车机看看,泵头里面的油品如何?

楼主(2020-08-11):
上次看见一哥们拆的泵头里面 的油杂质很多,今天也拆开看看我刚买的绿田洗车机泵头看看。
拆高压洗车机泵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951
(出处: 数码之家)

个头比较小,主机只有15斤左右。
压力70-80bar。

外面的塑料外壳包裹着,里面就一套机器。

还有出厂的质检标。

开关

启动电容。

拆开泵头看看。

接口是一体设计的,现在有些是分体设计。

拆这玩意一定要立着,不然里面的油会洒落。

三个活塞,其他部分就不拆解了,免得不好复原,增加工作量。

看样子,油品还不错,里面是个倾斜压盘。

活塞的直径11.5mm。

这玩意洗车还挺好的,压力感觉还行,拿在手里有后退感。
在农村有自己的院坝,
接水接电都方便,
清洗其他东西也还可以。

网友:
注意水质就行

网友:
使用多长时间了?压力可以,流量呢?

网友:
斜盘柱塞泵

网友:
电路原理挺简单的,火线串压力开关,串电容到电机,如果是铜线圈的话,可能多数是压力开关容易坏吧,触点问题,

网友:
不错,感觉油品还行

网友A:
电动的洗车机功率不大,还是油机的给力

网友:
外观和做工都堪称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的洗车机功率不大,还是油机的给力

多燃料发动机更给力,可以切换压燃式烧食用油,无需任何电力系统自运行对外做功,不用担心家里没汽车不让买燃料的问题,有些推重比高的大功率发动机可以做水射流切割,比拉花锯静音。

网友B:
一般洗车机开机后没动静是什么部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洗车机开机后没动静是什么部分坏了

先检查启动电容。。。

网友(2022-07-27):
板主还关注这个帖子吗,我有个这个洗车机,自吸吸不上水,用自来水没有多大压力,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斜盘柱塞泵,12mm的柱塞,压力应该上12个问题不大。就是流量可能就是5l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