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绿源电动车60V 30A控制器

楼主(2020-08-11):
电动车换下来的。

电动车故障现象是骑行的时候电动机卡卡卡声音很大,一顿一顿的,感觉是一项坏了。但是我用电阻档测量(在线)MOS管又貌似都正常,这有可能是什么坏了

网友A:
把这里的线分开试试?

控制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啊,我前一部车骑了4年,除了发热导致线皮融化,车子都推不动,最后分开绝缘就没事了

网友:
自修复是不是就不用霍尔的?无霍尔的就是不太稳啊,

网友:
电机里霍尔坏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的线分开试试?

控制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啊,我前一部车骑了4年,除了发热导致线皮融化,车子都推不 ...

不是这里的问题  这个是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皮搞破了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霍尔看看吧

网友:
检查刹车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B:
按你描述,首先怀疑电机霍尔问题,其次检查电机轴承,是否有轻微扫堂现象

网友C:
霍尔坏了,或者霍尔线断了。我的就是线断了,骑着一顿一顿的,

网友:
大概率是电机的霍尔出问题,找个有修车宝的修车铺,把电机霍尔插头插到修车宝,快速转轮胎,能看到3个霍尔交替亮起就是好的,不然就是控制器坏了、涉水过的电机比较容易烧霍尔

网友D:
这个我怎么看它,都不像正宗绿源控制器,做工也一般。如果是原装跟车的绿源控制器,那现在绿源的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坏了,或者霍尔线断了。我的就是线断了,骑着一顿一顿的,

现在是换一个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
黄色的主板第一次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怎么看它,都不像正宗绿源控制器,做工也一般。如果是原装跟车的绿源控制器,那现在绿源的质量太差了 ...

是绿源的,5年前的车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描述,首先怀疑电机霍尔问题,其次检查电机轴承,是否有轻微扫堂现象 ...

现在是换一个控制器就正常了 可能还是控制器问题

网友E:
换了一个智能控吗?(带学习线不用配相那种) 如果是的话 那基本就是电机霍尔问题

网友:
电机霍尔问题

网友F:
霍尔坏了,修车的不想麻烦直接换了傻瓜式控制器,相比之前的控制器更耗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霍尔坏了,修车的不想麻烦直接换了傻瓜式控制器,相比之前的控制器更耗能 ...

换的倒还是绿源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一个智能控吗?(带学习线不用配相那种) 如果是的话 那基本就是电机霍尔问题 ...

不是,换的还是绿源的控制器